我的第一次声音定位之旅 广义互相关算法 附MCU源程序

楼主(2021-04-12):
大二暑假的时候做了一次声音定位项目,做成了一个声音导向仪,在德州仪器的TI单片机上实现,运用了广义互相关的算法,简单地寻找了四个方向的角度,并用控制舵机来旋转。

纪念一下。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使用的M4核tm4c1294ncpdt芯片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inc/tm4c1294ncpdt.h"
#include "inc/hw_epi.h"
//#include "inc/hw_ints.h"         //和"inc/tm4c1294ncpdt.h"里面的宏定义重复了
#include "driverlib/epi.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driverlib/rom_map.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clude "driverlib/pwm.h"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si.h"
#include "driverlib/fpu.h"
#include "driverlib/adc.h"
#include "utils/uartstdio.h"
#include "TFTinit/TFT_400x240_OTM4001A_16bit.h"
//#include "TFTinit/picture.h"
#include "TOUCHinit/TOUCH_TSC2046.h"
#include "EPIinit/EPIinit.h"

//Todo
#include  "math.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clude "utils/uartstdio.h"

//Todo
/*项目分类*/
typedef enum{
        noun,//空
        return_main,//返回
        pj1,//显示时钟
        pj2,//音乐播放器
        pj3,//声音定位
        wrong,//错误选择,
} Project;

/*自定义变量*/
//Todo
#define _NOP() _nop()
#define SLAVE_ADDRESS_W 0x3A //写ADXL345L时的从机地址
#define SLAVE_ADDRESS_R 0x3B //读ADXL345L时的从机地址

double tem,tem_tmp;//温度(*100)
Project choose_pj = noun;

volatile uint32_t show_flag=0;//是否显示了时钟
volatile uint32_t start_flag=0;//是否进入主页

volatile uint32_t musicplay_once=0,musicplay_rotate=0;//单次演奏和循环演奏
volatile uint32_t time = 0,time1=0,time2=0;;//时间
volatile uint32_t mg[3]={0x00,0x00,0x00};
volatile uint32_t touch_cnt=0;
#define touch_cnt_max 5
uint32_t page=1;
uint32_t array_num;

//*****************************************************************************
//
// System clock rate in Hz.
//
//*****************************************************************************
uint32_t g_ui32SysClock;

extern uint32_t GetData[21];

uint32_t TouchXData[21];
uint32_t TouchYData[21];

//Todo
/*舵机初始化*/
void ServoInit()//对所有PWM generator进行初始化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0);//PWM0模块使能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GPIOF模块使能

            GPIOPinConfigure(GPIO_PF1_M0PWM1);//设置引脚复用功能为PWM
//            GPIOPinConfigure(GPIO_PK4_M0PWM6);
//            GPIOPinConfigure(GPIO_PK5_M0PWM7);

            GPIOPinTypePWM(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配置相应引脚用于PWM功能
//            GPIOPinTypePWM(GPIO_PORTK_BASE, GPIO_PIN_4);//外扩引脚
//            GPIOPinTypePWM(GPIO_PORTK_BASE, GPIO_PIN_5);

             PWMGenConfigure(PWM0_BASE, PWM_GEN_0, PWM_GEN_MODE_DOWN |PWM_GEN_MODE_NO_SYNC);//配置PWM发生器为减计数、立即更新方式
             PWMGenConfigure(PWM0_BASE, PWM_GEN_1, PWM_GEN_MODE_DOWN | PWM_GEN_MODE_NO_SYNC);
//             PWMGenConfigure(PWM0_BASE, PWM_GEN_2, PWM_GEN_MODE_DOWN | PWM_GEN_MODE_NO_SYNC);
//             PWMGenConfigure(PWM0_BASE, PWM_GEN_3, PWM_GEN_MODE_DOWN | PWM_GEN_MODE_NO_SYNC);

              PWMGenPeriodSet(PWM0_BASE, PWM_GEN_0, 60000);//配置PWM工作频率为120MHz/8/120000=125Hz
//              PWMGenPeriodSet(PWM0_BASE, PWM_GEN_1, 120000);
//              PWMGenPeriodSet(PWM0_BASE, PWM_GEN_2, 50000);
//              PWMGenPeriodSet(PWM0_BASE, PWM_GEN_3, 50000);
              PWM0_CC_R = PWM_CC_USEPWM | PWM_CC_PWMDIV_8;

            PWMOutputState( PWM0_BASE, PWM_OUT_1_BIT, true);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1_BIT | PWM_OUT_2_BIT | PWM_OUT_3_BIT, true);//使能PWM输出信号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4_BIT | PWM_OUT_5_BIT | PWM_OUT_6_BIT, true);//使能PWM输出信号

            PWMGenEnable(PWM0_BASE, PWM_GEN_0);//使能相应PWN发生器模块
//            PWMGenEnable(PWM0_BASE, PWM_GEN_1);
//            PWMGenEnable(PWM0_BASE, PWM_GEN_2);
//            PWMGenEnable(PWM0_BASE, PWM_GEN_3);
}

//Todo
//声音定位

/** * adc采集数据长度 */
#define ADC_DATA_LEN    2048
/* * adc采集完成标志位 */
volatile uint8_t  AdcFinishFlag = 0;
/* * adc双buff缓冲区  缓冲完成的区域序号 */
volatile uint8_t  AdcBuffIndex = 0;
/** adc数组下标 */
volatile uint32_t adcCount = 0;

/* * ADC数据   adc0 1 2 3 采集麦克风信号
*
*     2     1
*
*     3     0    */
__attribute__ ((aligned(256)))  volatile int16_t g_adc0Data[2][ADC_DATA_LEN];
__attribute__ ((aligned(256)))  volatile int16_t g_adc1Data[2][ADC_DATA_LEN];
__attribute__ ((aligned(256)))  volatile int16_t g_adc2Data[2][ADC_DATA_LEN];
//__attribute__ ((aligned(256)))  volatile int16_t g_adc3Data[2][ADC_DATA_LEN];

/* * 互相关结果 */
float g_acor1[2][30];
float g_acor2[2][30];
//float g_acor3[2][30];
//float g_acor4[2][30];

/* * 声音角度 */
float g_Angle   = 0;
/* * ADC数据   adc0 1 2 3 采集麦克风信号
*
*     2     1
*
*     3     0
*
*    PD2    PB5
*
*   (PK1)    PB4
*     */
//引脚对应通道、通道连接采样序列、采样序列使能
void VoiceInit(void)
{
        // 初始化ADC0/       初始化PB4、PB5为TypeADC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GPIOPinTypeADC(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4);
        GPIOPinTypeADC(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5);
        // 初始化ADC1/      初始化PK0、PK1TypeADC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1);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GPIOPinTypeADC(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2);
//        GPIOPinTypeADC(GPIO_PORTK_BASE, GPIO_PIN_1);

    // 配置ADC0的采集序列2给PB4        //配置ADC0采样序列2的步骤0,PB4的模拟通道是AIN10(ADC_CTL_CH10)
        ADCSequenceConfigure(ADC0_BASE, 2, ADC_TRIGGER_PROCESSOR, 0);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2, 0, ADC_CTL_CH10 | ADC_CTL_END | ADC_CTL_IE);

        //配置ADC0的采集序列1给PB5        //配置ADC0采样序列1的步骤0,PB5的模拟通道是AIN11(ADC_CTL_CH11)
        ADCSequenceConfigure(ADC0_BASE, 1, ADC_TRIGGER_PROCESSOR, 0);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1, 0, ADC_CTL_CH11 | ADC_CTL_END | ADC_CTL_IE);
//
//    // 配置ADC1的采集序列2给PD2        //配置ADC1采样序列2的步骤0,PK0的模拟通道是AIN13(ADC_CTL_CH13)
        ADCSequenceConfigure(ADC1_BASE, 0, ADC_TRIGGER_PROCESSOR, 0);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1_BASE, 0, 0, ADC_CTL_CH13 | ADC_CTL_END | ADC_CTL_IE);

//        //配置ADC0的采集序列1给PK1        //配置ADC1的采样序列1的步骤0,PK1的模拟通道是AIN17(ADC_CTL_CH17)
//        ADCSequenceConfigure(ADC1_BASE, 1, ADC_TRIGGER_PROCESSOR, 0);
//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1_BASE, 1, 0, ADC_CTL_CH17 | ADC_CTL_END | ADC_CTL_IE);

        // 使能ADC采集序列   //清中断
        ADCSequenceEnable(ADC0_BASE, 2);
        ADCSequenceEnable(ADC0_BASE, 1);
        ADCSequenceEnable(ADC1_BASE, 0);
//        ADCSequenceEnable(ADC1_BASE, 1);

        ADCIntClear(ADC0_BASE, 2);
        ADCIntClear(ADC0_BASE, 1);
        ADCIntClear(ADC1_BASE, 0);
//        ADCIntClear(ADC1_BASE, 1);

//        CCU6_InitConfig(CCU60, CCU6_Channel0, 100);  //100us进入一次中断  中断中采集adc数据

}

/*!  * @brief   采集中断服务函数   声音信号采集  * @date     2020/4/28  */
void VoiceGetSample(void)
{
        static uint8_t adcIndex = 0;
        if(adcCount >= ADC_DATA_LEN)
        {
                adcCount = 0;
                AdcFinishFlag = 1;
                /* 切换buff缓冲区 */
                if(adcIndex == 0)
                {
                        adcIndex = 1;
                        AdcBuffIndex = 0;
                }
                else
                {
                        adcIndex = 0;
                        AdcBuffIndex = 1;
                }
        }

        // 触发采集
        ADCProcessorTrigger(ADC0_BASE, 2);
        ADCProcessorTrigger(ADC0_BASE, 1);
        ADCProcessorTrigger(ADC1_BASE, 0);
//        ADCProcessorTrigger(ADC1_BASE, 1);
        // 等待采集结束  // 获取采集结果
        while(!ADCIntStatus(ADC0_BASE, 2, false)) ;
        ADCSequenceDataGet(ADC0_BASE, 2, &g_adc0Data[adcIndex][adcCount]);

        while(!ADCIntStatus(ADC0_BASE, 1, false)) ;
        ADCSequenceDataGet(ADC0_BASE, 1, &g_adc1Data[adcIndex][adcCount]);

        while(!ADCIntStatus(ADC1_BASE, 0, false)) ;
        ADCSequenceDataGet(ADC1_BASE, 0, &g_adc2Data[adcIndex][adcCount]);
//
//        while(!ADCIntStatus(ADC1_BASE, 1, false)) ;
//        ADCSequenceDataGet(ADC1_BASE, 1, &g_adc3Data[adcIndex][adcCount]);

        adcCount++;
}
/*!
  * @brief        归一化处理
  *
  * @param    x   : 要处理数据
  * @param    len : 要处理数据长度
  * @date     2020/4/28
  */
void Normal(int16_t *x, uint16_t len)
{
        float sum = 0;
        int   i;
        for(i = 0; i < len; i++)
        {
                sum += x[i];
        }
        sum = sum / len;
        for(i = 0; i < len; i++)
        {
                x[i] -= sum;
        }
}
/*!
  * @brief         互相关
  *
  * @param    acor1:  y0 y1 互相关结果
  * @param    acor2:  y1 y2互相关结果
  * @param    acor3:  y0 y2互相关结果
  * @param    acor4:  y1 y3互相关结果
  * @param    y0   : 互相关数据 y0
  * @param    y1   : 互相关数据 y1
  * @param    y2   : 互相关数据 y2
  * @param    y3   : 互相关数据 y3
  * @param    len  : 互相关数据长度
  * @date     2020/4/28
  */
//void Xcorr(float *acor1, float *acor2, float *acor3, float *acor4, int16_t *y0, int16_t *y1, int16_t *y2, int16_t *y3, uint16_t len)
void Xcorr(float *acor1, float *acor2, int16_t *y0, int16_t *y1, int16_t *y2,  uint16_t len)
{
//        float sum3 = 0;
//        float sum4 = 0;
        float sum1 = 0;
        float sum2 = 0;
        int delay, i, j;
        for(delay = -15; delay < 15; delay++)              //30个互相关的值
//        for(delay = -len + 1; delay < len; delay++)       //len个互相关的值
        {
                sum1 = 0;
                sum2 = 0;
//                sum3 = 0;
//                sum4 = 0;
                for(i = 0; i < len; i++)
                {
                        j = i + delay;
                        if((j < 0))
                        {
                                sum1 += 0.0001f * y0[j + len] * y1[i];     //缩小一定倍数,防止溢出
                                sum2 += 0.0001f * y1[j + len] * y2[i];
//                                sum3 += 0.0001f * y0[j + len] * y2[i];
//                                sum4 += 0.0001f * y1[j + len] * y3[i];
                        }
                        else if ((j >= len))
                        {
                                sum1 += 0.0001f * y0[j - len] * y1[i];
                                sum2 += 0.0001f * y1[j - len] * y2[i];
//                                sum3 += 0.0001f * y0[j - len] * y2[i];
//                                sum4 += 0.0001f * y1[j - len] * y3[i];
                        }
                        else
                        {
                                sum1 += 0.0001f * y0[j] * y1[i];
                                sum2 += 0.0001f * y1[j] * y2[i];
//                                sum3 += 0.0001f * y0[j] * y2[i];
//                                sum4 += 0.0001f * y1[j] * y3[i];
                        }
                }
                acor1[15 + delay] = (float)sum1;
                acor2[15 + delay] = (float)sum2;
//                acor3[15 + delay] = (float)sum3;
//                acor4[15 + delay] = (float)sum4;
        }
}

/*!
  * @brief    得到最大相关位置
  *
  * @param    acor1: 互相关结果
  * @param    acor2: 互相关结果
  * @param    acor3: 互相关结果
  * @param    acor4: 互相关结果
  * @param    len  : 数据长度  (与delay 对应)
  * @param    index: 存放相关结果最大值下标
  * @date     2020/4/28
  */
void SeekMaxAcor(float * acor1, float * acor2, int16_t len, int16_t *index)
{
        int16_t i = 0;

        index[0] = 0;
        index[1] = 0;
//        index[2] = 0;
//        index[3] = 0;
        for(i = 1; i < len; i++)
        {
                if(acor1[i] > acor1[index[0]])
                {
                        index[0] = i;
                }
                if(acor2[i] > acor2[index[1]])
                {
                        index[1] = i;
                }
//                if(acor3[i] > acor3[index[2]])
//                {
//                        index[2] = i;
//                }
//                if(acor4[i] > acor4[index[3]])
//                {
//                        index[3] = i;
//                }
        }

        index[0] = len/2 - index[0];                  //下标结果变成负数的关键!
        index[1] = len/2 - index[1];
//        index[2] = len/2 - index[2];
//        index[3] = len/2 - index[3];
}
/*!
  * @brief    麦克风数据处理  获取角度信息
  *
  * @param    无
  *
  * @return   最大相关位置
  *
  * @note     无
  *
  * @see
  *
  * @date     2020/4/28
  */
void VoiceProcess(void)
{
//        if(AdcFinishFlag)
//        {
//                /* 数据处理    */
//                Normal((int16_t *)g_adc0Data[AdcBuffIndex], ADC_DATA_LEN);
//                Normal((int16_t *)g_adc1Data[AdcBuffIndex], ADC_DATA_LEN);
//                Normal((int16_t *)g_adc2Data[AdcBuffIndex], ADC_DATA_LEN);
//                Normal((int16_t *)g_adc3Data[AdcBuffIndex], ADC_DATA_LEN);
//
//                for(int i = 0; i < ADC_DATA_LEN; i ++)
//                {
//          /* 上报匿名上位机  看原始数据波形 */
//                        ANO_DT_send_int16(g_adc0Data[AdcBuffIndex][i], g_adc1Data[AdcBuffIndex][i], g_adc2Data[AdcBuffIndex][i], g_adc3Data[AdcBuffIndex][i], 0, 0, 0, 0);
//                }
//
//                AdcFinishFlag = 0;
//        }
        if(AdcFinishFlag)
        {
                //存放相关峰值下标
                int16_t acorIndex[4];
                // 记录时间
//                uint32_t nowTime = STM_GetNowUs(STM0);
                // 数据处理
                Normal((int16_t *)g_adc0Data[AdcBuffIndex], ADC_DATA_LEN);
                Normal((int16_t *)g_adc1Data[AdcBuffIndex], ADC_DATA_LEN);
                Normal((int16_t *)g_adc2Data[AdcBuffIndex], ADC_DATA_LEN);
//                Normal((int16_t *)g_adc3Data[AdcBuffIndex], ADC_DATA_LEN);
                // 互相关
        Xcorr((float *)&g_acor1[AdcBuffIndex], (float *)&g_acor2[AdcBuffIndex], (int16_t *)&g_adc0Data[AdcBuffIndex], (int16_t *)&g_adc1Data[AdcBuffIndex], (int16_t *)&g_adc2Data[AdcBuffIndex], ADC_DATA_LEN);
        //  g_acor1:  麦克风0 麦克风1 互相关结果
        //  g_acor2:  麦克风1 麦克风2 互相关结果

                // 获取最大相关峰值
                SeekMaxAcor((float *)&g_acor1[AdcBuffIndex], (float *)&g_acor2[AdcBuffIndex], 30, acorIndex);
                //acorIndex[0]存放g_acor1峰值的下标
                //acorIndex[1]存放g_acor1峰值的下标
                //acorIndex[2]存放g_acor1峰值的下标
                //acorIndex[3]存放g_acor1峰值的下标
//                pidVoice_error=acorIndex[1];//下标偏差

                // 四组相关数据 最大最小结果下标
                uint8_t IndexMax = 0, IndexMin = 0;

                //找到绝对值最小和最大的值下标
                uint8_t i = 0;
                for(i = 1; i < 2; i++)
                {
                        if(abs(acorIndex[i]) >= abs(acorIndex[IndexMax]))    //绝对值最小
                        {
                                IndexMax = i;
                        }
                        if(abs(acorIndex[i]) <= abs(acorIndex[IndexMin]))
                        {
                                IndexMin = i;
                        }
                }
                // 判断大致方位
                if(IndexMin == 0)
                {
                        if(acorIndex[1] > 0)
                        {g_Angle = 0;}
                        else
                        {g_Angle = 180;}
                }

                else if(IndexMin == 1)
                {
                        if(acorIndex[0] > 0)
                        {g_Angle = 270 ;}
                        else
                        {g_Angle = 90;}
                }

//                else if(IndexMin == 2)
//                {
//                        if(acorIndex[3] > 0)
//                        {g_Angle = 45;}
//                        else
//                        {g_Angle =225;}
//                }
//
//                else if(IndexMin == 3)
//                {
//                        if(acorIndex[2] > 0)
//                        {g_Angle =315;}
//                        else
//                        {g_Angle=135;}
//                }

//                nowTime = STM_GetNowUs(STM0) - nowTime;
//                VoiceCalculatorTime=nowTime;
//                TFTLCD_ShowData(138,90,(int)g_Angle,WHITE,BLACK);//
                AdcFinishFlag = 0;
        }
}

/****用于声音采集,0.1ms一次****/
void Timer2BIntHandler()
{
        unsigned long Status;
        TimerDisable(TIMER2_BASE, TIMER_B);
        Status=TimerIntStatus(TIMER2_BASE,true);

        if(Status==TIMER_TIMB_TIMEOUT)
        {
                VoiceGetSample();
        }
        TimerIntClear(TIMER2_BASE, Status);//计时清零
        TimerLoadSet(TIMER2_BASE, TIMER_B, 0.1*g_ui32SysClock/1000);//控制计时器的计时长度100us,0.1ms
        TimerEnable(TIMER2_BASE, TIMER_B);//定时器使能
}

void Timer3BIntHandler()
{
        unsigned long Status;
        TimerDisable(TIMER3_BASE, TIMER_B);
        Status=TimerIntStatus(TIMER3_BASE,true);

        if(Status==TIMER_TIMB_TIMEOUT)
        {
                if(g_Angle==0)
                {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1,7500);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1,36500);
……………………

所有代码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