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让交通灯闪烁5s的思路是什么?定时器还是设置空程序

楼主(2021-04-12):
是让信号通1s断1s吗?这个1s是用定时器 还是 直接设置空程序

网友A:
/*******************************************************

红绿灯//需验证程序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AUXR=0x8E;

uchar shijian=0,aa=0,deng=3;

void init()
{
        AUXR &= 0x7F;
        TMOD &= 0xF0;
        TL0 = 0x00;
        TH0 = 0x4C;
        TF0 = 0;
        TR0 = 1;
        ET0=1;
        EA=1;
        P0 = 0xff;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shijian==0)
                {
                        switch(deng)
                        {
                                case 0:shijian=70;deng=1;break;//绿
                                case 1:shijian=70;deng=2;break;//黄
                                case 2:shijian=70;deng=3;break;//红
                                case 3:shijian=70;deng=0;break;//黄
                        }
                }
        /*时间每秒减一*/

                switch(deng)
                {
                        case 0:
                                                if(shijian%2==0)
                                                P1=0x00;
                                                if(shijian%2==1)
                                                P1=0xff;
                                                break;
                        case 1:P1=0xff;break;//绿
                        case 2:
                                                if(shijian%2==0)
                                                P1=0x00;
                                                if(shijian%2==1)
                                                P1=0xff;
                                                break;
                        case 3:P1=0x00;break;//红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aa++;
                if(aa==50)
        {
                aa=0;
                shijian--;
        }
}
简单的这样写就可以

网友B:
从稳定性来看一定是使用定时器,然后在定时器里面加计数判断是否到了时间。

网友C:
通一断一闪的太慢了 通0.5断0.5吧
0.5s进一次定时器对IO进行一次取反就可以实现闪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一断一闪的太慢了 通0.5断0.5吧
0.5s进一次定时器对IO进行一次取反就可以实现闪烁了

感谢, 已经写好了 就是用的 取反

网友D:
定时器定5毫秒进中断取反就可以了,程序的话太麻烦了吧。我觉得你可以设置一个标志位,计数器进一次中断,标志位改变一次,对应你的各种灯,用循环通过你进中断的次数控制换灯。

楼主:
感谢 ,不过我没学过C,已经用汇编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