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单片机 用TFT做电压显示

楼主(2021-04-12):
用TFT做电压显示

楼主:
玩51有短时间  最近整理下写的程序 把经常用的写了个综合的 欢迎大佬指点 不喜勿喷啊  小新一个各个子程序被我写.h类型的文件
使用的话只要主程序里面添加就可以
1.0.96寸 i2c的oled屏
2.adc电压读取 以及10k热敏电阻 温度读取
3.自动下载程序
4.xh711模块的读取
5.串口 数据传输  单片机跟电脑之间
一直玩的这几个用的比较多  后续有的话在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