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教一个用程序来“比较数据”问题

楼主(2021-04-12):
目前想做一个读卡器,不知道怎么去快速的找出卡号,我想用卡号关联姓名,姓名和卡号可以通过串口写入到单片机,如果多,就不知道怎么去比较出卡号。有大神指教下吗?谢谢了。

网友A:
卡号变成字符串,用strcmp比较。或者数据写入数组,数组比较。

网友B:
初始化加载的时候,可以把卡号从小到大按顺序排列存储,之后采用二分法折半查找,即便是天文数字,也花费不了多少次就能查出来!关键是存储要有序,不能无序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号变成字符串,用strcmp比较。或者数据写入数组,数组比较。

谢谢回复,如果有3k个卡号怎么写入数组呢?没有那么多内存呀,不过思路倒是清楚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加载的时候,可以把卡号从小到大按顺序排列存储,之后采用二分法折半查找,即便是天文数字,也花费不 ...

谢谢回答。存储是关键。记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如果有3k个卡号怎么写入数组呢?没有那么多内存呀,不过思路倒是清楚了,谢谢了。

分批储存啊!你分小一点不就可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