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蓝牙控制小车的舵机一些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21-04-12):
我想做一个用蓝牙控制小车的舵机,但是遇到很多问题
1.我看到说是51单片机里面t0和t1定时器是可以同时工作的,又查到小车的蓝牙波特率是用T1做的(T1的ET0=0,没有开中断允许位),然后我就自己写了个T0定时器产生pwm控制舵机的程序,单独打开并且下载进去之后,舵机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我移植到蓝牙控制小车的大程序之后,我将TR0置0,然后通过蓝牙写入一个字符串,调用舵机函数,舵机函数中把TR0打开,但是进不了T0的中断函数,蓝牙也失效。这是什么问题,有时候我用蓝牙控制小车的时候前进后退的时候,舵机也会转,我不知道怎么办了,用T2做波特率发生器,用T1做PWM能行吗?不知道是舵机会影响单片机,还是T0和T1冲突,还是我用蓝牙调用函数开T0中断的问题。程序如下,求大神解答。

#include<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HJ-4WD小车驱动接线定义
#define Left_moto_go      {P1_4=1,P1_5=0,P1_6=1,P1_7=0;}  //左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4=0,P1_5=1,P1_6=0,P1_7=1;}  //左边两个电机向后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4=0,P1_5=0,P1_6=0,P1_7=0;}  //左边两个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0=1,P1_1=0,P1_2=1,P1_3=0;}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0=0,P1_1=1,P1_2=0,P1_3=1;}        //右边两个电机向后走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0=0,P1_1=0,P1_2=0,P1_3=0;}        //右边两个电机停转

#define left     'C'
#define right    'D'
#define up       'A'
#define down     'B'
#define stop     'F'
#define guiwei1  '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code str[] =  "收到指令,向前!\n";
        char code str1[] = "收到指令,向后!\n";
        char code str2[] = "收到指令,向左!\n";
        char code str3[] = "收到指令,向右!\n";
        char code str4[] = "收到指令,停止!\n";
        char code str5[] = "收到指令,舵机归位!\n";

        bit  flag_REC=0;
        bit  flag    =0;

                sbit Sevro_moto_pwm1=P2^7;           //左右
        sbit Sevro_moto_pwm2=P2^1;    //伸缩
        sbit Sevro_moto_pwm3=P2^2;    //上下
        sbit LED=P2^0;//用来测试的LED

        uchar  i=0;
        uchar  dat=0;
  uchar  buff[5]=0; //接收缓冲字节

  uchar pwm_val_left1=0;//变量定义
        uchar pwm_val_left2=0;//变量定义
        uchar pwm_val_left3=0;//变量定义
        uchar push_val_left1=18;//1舵机归位,产生约,1.9MS 信号
        uchar push_val_left2=11;//2舵机归位,产生约,1.2MS 信号
        uchar push_val_left3=15;//3舵机归位,产生约,1.6MS 信号
        uint flag1=1;
        uint timer=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void motoinit()//舵机初始位置定义
{
    push_val_left1=18;
          push_val_left2=11;
          push_val_left3=15;
}

/************************************************************************/
/*                    PWM信号产生控制舵机                               */
/************************************************************************/
/*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Servomoto1(void)
{
  if(pwm_val_left1<=push_val_left1)//1号舵机控制
               Sevro_moto_pwm1=1;

        else
        {
               Sevro_moto_pwm1=0;
                     flag1++;
        }
        if(pwm_val_left1>=200)
        pwm_val_left1=0;
}
                void pwm_Servomoto2(void)
{
        if(pwm_val_left2<=push_val_left2)//2号舵机控制
               Sevro_moto_pwm2=1;
        else
        {
                        Sevro_moto_pwm2=0;
                flag1++;
        }
        if(pwm_val_left2>=200)
        pwm_val_left2=0;
}
                void pwm_Servomoto3(void)//三号舵机控制
                {
if(pwm_val_left3<=push_val_left3)
               Sevro_moto_pwm3=1;
        else
        {
               Sevro_moto_pwm3=0;
                     flag1=1;
                     TR=0;//三个舵机归位后,定时器0关闭
        }
        if(pwm_val_left3>=200)
        pwm_val_left3=0;
}

  104. void guiwei()//三个舵机归位函数
  105. {
  106.           TR0=1;//打开T0定时器,后面会考虑增加延时函数,确保舵机归位完成
  107. }

/************************************************************************/
//字符串发送函数
          void send_str(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i] != '\0')
           {
                SBUF = str[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1(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1[i] != '\0')
           {
                SBUF = str1[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2(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2[i] != '\0')
           {
                SBUF = str2[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3()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3[i] != '\0')
           {
                SBUF = str3[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4()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4[i] != '\0')
           {
                SBUF = str4[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5()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4[i] != '\0')
           {
                SBUF = str5[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Left_moto_go;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右电机往前走
}

//前速后退
     void  backrun(void)
{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Left_moto_go;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右电机往前走
}
//STOP
     void  stoprun(void)
{

         Left_moto_Stop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往前走
}
/************************************************************************/
void sint() interrupt 4          //中断接收3个字节
{

    if(RI)                         //是否接收中断
    {
       RI=0;
       dat=SBUF;
       if(dat=='O'&&(i==0)) //接收数据第一帧
         {
            buff[i]=dat;
            flag=1;        //开始接收数据
         }
       else
      if(flag==1)
     {
      i++;
      buff[i]=dat;
      if(i>=2)
      {i=0;flag=0;flag_REC=1 ;}  // 停止接收
     }
         }
                  if(flag_REC==1)                                    //
           {
                flag_REC=0;
                if(buff[0]=='O'&&buff[1]=='N')        //第一个字节为O,第二个字节为N,第三个字节为控制码
                switch(buff[2])
             {
                      case up :                                                    // 前进
                          send_str( );
                          run();
                          break;
                      case down:                                                // 后退
                           send_str1( );
                          backrun();
                          break;
                      case left:                                                // 左转
                           send_str3( );
                          leftrun();
                          break;
                      case right:                                                // 右转
                          send_str2( );
                          rightrun();
                          break;
                      case stop:                                                // 停止
                           send_str4( );
                          stoprun();
                          break;
                                        case guiwei1:                                                // 停止
                           send_str5( );
//                                        LED=~LED;
                          guiwei();
                          break;

             }
         }
}
         void time1()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100US定时
         TL0=(65536-10000)%256;
        timer++;//定时器100US为准。在这个基础上延时,在后续增加延时确保舵机归位完成。
          LED=~LED;
                if(flag1==1)//三个舵机分别归位的函数
                {
               pwm_val_left1++;
         pwm_Servomoto1();
//                        LED=0;
                }

    if(flag1==2)
                {
                        pwm_val_left2++;
                  pwm_Servomoto2();
                }
     else
                 {
      pwm_val_left3++;
                  pwm_Servomoto3();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IE|=0x82;
        TH0=(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0=(65536-100)%256;
        ET0=1;
        TR0=1;

          TMOD=0x20;
    TH1=0xFd;                     //11.0592M晶振,9600波特率
    TL1=0xFd;
    SCON=0x50;
    PCON=0x00;
    TR1=1;
    ES=1;       //开串口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0=0;        //关闭定时器0,在蓝牙发出对应的调用指令后开启。
    Sevro_moto_pwm1=0;
    Sevro_moto_pwm2=0;
    Sevro_moto_pwm3=0;
                 motoinit();       //舵机的归位数值(分别产生数个100us的高脉冲)
                 LED=1;
           while(1)                                                        /*无限循环*/
        {

        }

}

楼主:
大哥们,,有没有啥51单片机的好书推荐一下我康康也可以、

网友A:
TMOD=0x01;和TMOD=0x20;  这个要改成TMOD|=0x01;和TMOD|=0x20;  就不会互相影响到各自的定时器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OD=0x01;和TMOD=0x20;  这个要改成TMOD|=0x01;和TMOD|=0x20;  就不会互相影响到各自的定时器配置了

这么做还是不行,后来多次测试,我又换了T2定时器做波特率发生器,然后T1产生PWM波形,最终发现中断只进了一次,舵机1的PWM输出口一直保持的是高电平,好像是硬件没有清零溢出的标志位,最后没办法了,我又买了一块单片机单独控制三个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