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串口接收不正确

楼主(2021-04-12):
下面的程序和仿真计划实现:单片机1向单片机2发送字符a,单片机2接收到a之后,将当前测得温度发送给单片机1,单片机1接收到温度数据,发送到一个终端设备(这里用Virtual terminal代替)。Proteus仿真发现,单片机1发送出来a之后,单片机2无法正常发送温度数据;但是,采用Virtual terminal直接向单片机2发送字符a,单片机2可以正常发送温度数据。请问哪位大佬知道这是为啥?
/*单片机2程序*/

/*单片机1程序*/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方法是:修改单片机1的接收停止条件。
while(1)
                {
                        if(flag==1)
                        {
                                for(i=0;i<6;i++)
                                {
                                        SBUF=s[i];
                                        while(!TI);
                                        TI=0;
                                }
                                flag=0;
                        }
                        if(s[5]=='D')
                        {
                                s[5]='A';
                                break;
                        }
                        else
                        {
                                count++;
                                if(count==10)
                                {
                                        count=0;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