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大佬知道路灯故障诊断系统的思路,进来探讨一下

楼主:
(1)任务
设计一种能够对路灯自动识别报警的系统
(2)要求
1
利用 LED 灯或者小灯泡模拟 3 个路灯。
2 利用学过的电子技术,设计方案当其中某一个灯出现故障时,能够在 LCD 显示
器上显示故障灯的编号。
有无大佬做过类似的项目或者有类似的例子或思路能否发过来参考一下

网友A(2021-04-13):
不出意外情况下每个灯的电耗是一样的,固定的。只要电耗有变化就是有灯故障了,在路灯的进线口价格plc开关,打开在闭合看电量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出意外情况下每个灯的电耗是一样的,固定的。只要电耗有变化就是有灯故障了,在路灯的进线口价格plc开关 ...

谢谢,能不能讲的具体一点呢,因为是新手,不是很能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出意外情况下每个灯的电耗是一样的,固定的。只要电耗有变化就是有灯故障了,在路灯的进线口价格plc开关 ...

是类似于这种思路吗?把按键换成灯,利用stc芯片自带的ad转换,当一个灯出故障具体要如何通过ad转换判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类似于这种思路吗?把按键换成灯,利用stc芯片自带的ad转换,当一个灯出故障具体要如何通过ad转换判断
...

假设10个灯是一段路,一个总开关控制着10个灯的开断,这个开关后面接一个电流表,所有灯的功耗是220W,那么电压正常情况下电流应该是I = P/U = 220W/220V *10 = 10A,若果你的电流突然变小了,变成了9A,那就可以确定一个灯坏了,断路了(短路一般不太可能,路灯好像有这方面的保护)。然后将路灯逐个断开查看电流变化。当时做个这个的实验,没实践过,你可以去试试

网友C:
根据你的实际供电电压,串个如0.01R电阻,ADC就可以检测电流了

网友D:
监测每个灯的电流,再加上亮度监测,可以实现比较准确的检测。之前做的是用 ACS7121+ TEMT6000  + STM32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监测每个灯的电流,再加上亮度监测,可以实现比较准确的检测。之前做的是用 ACS7121+ TEMT6000  + STM32

像我这样的仿真电路可行吗,灯所接电阻的阻值又应该选多少呢,不太懂如何用Ad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