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多路电阻阻值采集方案,求指导

楼主(2021-04-12):
现在正在做多路电阻阻值采集器这样的工装,一盘电阻200个,需要一次测试完成。现在的思路是,用恒流源给到被测电阻,将电阻两端的电压经运放放大给AD,单片机采集后传输给上位机。
现在的问题需要测量的路太多了,怎样位选。如果用多路模拟开关,怎么搭电路,这块不是很清楚。希望各位前辈给出出意见!!!
(现在在用的FPGA有15路AD,如果用16选1的模拟开关能满足要求,但是怎么单路位选给到AD还是不清楚,总不能用200个运放吧)

网友A:
如果轮询 1路AD放大就可以了。  可以用 https://www.ti.com.cn/product/cn/CD4051B 多路复用,加多个38译码器,选择打开指定的一路电阻。 如果要扩展多路AD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轮询 1路AD放大就可以了。  可以用 https://www.ti.com.cn/product/cn/CD4051B 多路复用,加多个38译码 ...

这个模拟开关125欧姆电阻,运放时候也会采集进去,这点不会处理

网友A:
复用开关的电阻是固定的,校准一下就可以了,拿个标准电阻 比如100欧,测试出来 225欧,那就所有结果都减去12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用开关的电阻是固定的,校准一下就可以了,拿个标准电阻 比如100欧,测试出来 225欧,那就所有结果都减去 ...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的回复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