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烧录程序成功后一按复位,程序就会丢失?

楼主(2021-04-13):
我的板子是原子的精英板,今天下午我用stlink烧录程序的时候还一切正常,晚上回来又烧录了个程序,发现烧进去的程序是一次性的,一但按复位,程序就会丢失,让后实验现象也消失了。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查看一下程序是否加载到RAM中了。

网友B:
程序烧在flash中,如果复位或者掉电,烧写的内容就不会丢失. 设置下载在RAM中,复位掉电就没有了. 查下两个BOOT引脚的设置, 改为烧写在flash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