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和外部液晶显示屏通讯

楼主(2021-04-13):
想做低速电动车或电动三轮车电池电压电流检测显示设备。数据检测储存单片机全放在电池盒里面,图形液晶显示屏放在仪表盘。两者之间用什么通讯好?考虑成本和设计复杂度,液晶显示屏那一边最好直接通过自带的I2C总线或SPI总线和电池盒内部单片机通讯。但是考虑干扰性,信号线距离应该三米左右,害怕系统不稳定。通讯速率没有要求,很慢的?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A:
什么电动车需要三米左右的线啊!!简单的就IIC就可以了,加个上拉就完事了,不过以我对目前电动车的观察,大多是仪表盘是独立一个单片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