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7仿真怎么找到STC系列的单片机?

楼主(2021-04-13):
(无正文)

网友A:
Proteus8.9有STC15W4K32S4单片机,不知道这个8.7版本有没有。可以搜下。

网友B:
在左边一栏搜索stc

网友C:
建立试试我用过的做法:先将 Protus8.7安装目录的 LIBRARY 文件夹中的2个文件 CM4_STM32.IDX,CM4_STM32.LIB 改名备份,再下载我上传的附件的zip包,解压得到两个文件,复制到Protus8.7安装目录的 LIBRARY 文件夹中,

就能在Protus8.7中找到 STC15W4K32S4 芯片,(仅此一款芯片)。

网友D:
在界面左边一栏搜索stc

网友E:
STC是中国产的,在其他地方不一定很流行,通用性不强,所以Protus官方可能不考虑加入。

网友F:
STC系列是国内宏晶公司的,proteus里面没有,可以用AT89C5x等代替,功能基本一样,如果是应付仿真截图,可以把名字改成stc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TC系列是国内宏晶公司的,proteus里面没有,可以用AT89C5x等代替,功能基本一样,如果是应付仿真截图,可 ...

STC相对89C来说,有很多特殊的地方,例如内带ADC、复位脚复用IO口、一些特殊寄存器设置,当然,相同的地方比较多。我以前开始接触STC的时候就用89C仿真,现在一般都不用了,只用于画线路图(要自制元件)。

网友G(2021-06-16):
Proteus8.9有STC15W4K32S4单片机

网友H:
在左边一栏直接搜s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