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板上的杜邦线怎么制作呀?

楼主(2021-04-13):
最近想做一些面包板和单片机上面用的杜邦线,但不知道怎么选择线两边的端子和塑料壳(母头和插针,线用什么样的线,钳孑用什么样的钳子,钳子上用的压线模块用什么型号的,请各位大佬指教一下,最好普及一下杜邦线各种端子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A:
上某一个宝买现成的不香么,比人工做的好吧,而且耐用?自己做就买点压接端子,当然有配套的钳子,不知道买多大问商家就可以

网友B:
首先你得根据电流选定线号,然后再选配套的端子,直接上得捷找一些大厂的规格书就知道了,比如molex

网友C:
直接某一个宝买点不就行了,很便宜的

网友D:
PDD上次五块钱买一大把,哈哈

网友E:
某一个宝上挺多的,为啥要自己做?你要自己做的话,买工具,有那种夹线的钳子,材料针头,塑料壳啥的都是批发的,工厂制作的,自己做完全没必要

网友F:
某一个宝很便宜,1元钱40条,没必要自己做,费时还费力。

网友G:
某一个宝十几元一堆,不用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