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将2.4g遥控器使用射频遥控器替代

楼主(2021-04-13):
欧普遥控的的遥控器是2.4g频段的,市面上的智能遥控器都无法控制,就想问问高手,有没有办法解决让智能遥控器可以控制灯

网友A:
发送、接收先要配套,然后统一下控制代码就可以。
也就是说,首先要有可以发射信号能让欧普接收的发射装置,其次是有欧普的控制代码,然后简单了。

网友B:
理论上很简单,改造起来很麻烦。

网友C:
要分清是为了功能还是为了折腾。为了功能,就买个支持智能设备的接受器替换原来的遥控,花不了几十块;为了折腾,你需要分析一下原来的遥控用的什么编码,这个最好看看芯片。

网友D:
首先频率得一致,然后就是解码,将原来的欧普遥控器按键复制出来,然后智能遥控器复制此按键码,市面的遥控器你是不熟悉的,然后欧普遥控器你也不熟悉,那就瞎搞

网友E(2022-09-07):
不能用射频遥控器直接代替。你可以把LED控制器拆开,他调光的小板一共有五个点位,GND,3.3v,P1,P2,DAC,调节亮度和控制开关的原理就是P1P2对地电压在3.3V最亮,0V最暗。你可以用两路的射频遥控器控制直接控制3.3V和P1P2的通断来控制亮与不亮和亮几路。但是感觉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直接上普通灯盘接射频遥控器更简单,再把原灯盘连遥控器卖了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