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热释电自动门控系统C语言程序,电机一直停顿在一个角度

楼主(2021-04-13):
这是我的仿真原理图,现在的问题就是热释电开关按下后电机会一直停顿在一个角度,然后我设置的限位开关k1-k4按了后没有反应,并且程序设置好的关门程序也没有启动。

下面是我写的程序,求各位大神看看逻辑在哪里出错了,我设置的k1和k3由于减速一个正向一个反向,k2和k4用于停止,rs是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检测人体热信号的检测开门,hw是防夹伤的,大概的程序是想表达,人来开门,延时一段时间后自动关门,关门途中检测红外传感器信号有没有人,有人就开门,没人继续关门,直到k4发出停止信号。

#include "reg51.h"

//电机IO
#define GPIO_MOTOR P1

//按键IO
sbit rs=P3^0;        //热释电传感器
sbit hw=P3^1;        //红外传感器
sbit K1=P3^2;                 //正转
sbit K2=P3^3;                 //反转
sbit K3=P3^5;        //加速
sbit K4=P3^6;        //减速

unsigned char code FFW[8]={0xf4,0xf5,0xf1,0xf9,0xf8,0xfa,0xf2,0xf6}; //逆时针
unsigned char code FFZ[8]={0xf2,0xfa,0xf8,0xf9,0xf1,0xf5,0xf4,0xf6}; //顺时针

unsigned char Direction=0,Speed=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kaimen(void);
void guanmen(void);
void motor(void);

void main(void)
{
  while(1)
        {
            kaimen();

                        Delay(1000);
                        if(K2==0)
                        {
                         guanmen();
                        }

                        motor();
        }
}

void motor (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irection==1)
                {
                        GPIO_MOTOR = FFW[i];
                }
                if(Direction==2)
                {
                        GPIO_MOTOR = FFZ[i];
                }
                                if(Direction==3)
                {
                        GPIO_MOTOR = 0x00;
                }
                Delay(Speed);        //调节转速
                }

}

void kaimen(void)
{
  unsigned char j;

                if(rs==0)                //检测按键rs是否按下
                {
                        Delay(1);        //消除抖动
                        if(rs==0)
                        {
                                Speed=180;                 //默认初始速度     数字越小 延时时间越短 速度越快
                                                                Direction=1;
                        }
                        while((j<200)&&(rs==0))         //检测按键rs是否松开
                        {
                                Delay(1);
                                j++;
                        }
                        j=0;
                }
                                if(K1==0)
                                {
                                                {
                                                                Speed=300;
                                                                Direction=1;
                                                }
                                                while((j<200)&&(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松开
                        {
                                Delay(1);
                                j++;
                        }
                        j=0;
                                }
                                if(K2==0)
                                 {
                                                {
                                                                Speed=300;
                                                                Direction=3;
                                                }
                                                while((j<200)&&(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松开
                        {
                                Delay(1);
                                j++;
                        }
                        j=0;
                                  }
                }

void guanmen (void)
{

        unsigned char j;

                if(hw==1)
                {
                         Delay(1);
                        if(hw==1)
                        {
                                 Speed=180;                        //默认初始速度     数字越小 延时时间越短 速度越快
                                 Direction=2;
                        }
                        while((j<200)&&(hw==1))         //检测按键hw是否断开
              {
                      Delay(1);
                      j++;
              }
                }
                if(K3==0)
                {
                        {
                                Speed=300;
                                Direction=2;
                        }
                        while((j<200)&&(K3==0))         //检测按键K3是否松开
               {
                    Delay(1);
                    j++;
               }
          j=0;
                }
                if(K4==0)
                {
                        {
                                Speed=300;
                                Direction=3;
                        }
                while((j<200)&&(K4==0))         //检测按键K4是否松开
            {
                Delay(1);
                j++;
            }
                j=0;
                }
                if(hw==0)
                                   {
                        Delay(1);        //消除抖动
                        if(hw==0)
                        {
                                Speed=180;
                                                                Direction=1;
                        }
                        while((j<200)&&(hw==0))         //检测按键rs是否松开
                        {
                                Delay(1);
                                j++;
                        }
                        j=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
        }
}

楼主:
补一个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