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问题,STM32单片机控制显示屏无反应

楼主(2021-04-13):
有大佬帮忙看下代码吗,不知道程序哪儿有问题,硬件调试没有反应(硬件没有问题)
问题描述:用STM32(正点原子的mini开发板)控制0.96寸的oled屏,没有一点反应,花了一天时间也没有找到问题,跪求大佬解答。(代码在附件)

stm32

网友A:
这种OLED屏驱动很成熟了,源码很多,你是用IIC通讯还是SPI?一般都是时序问题。建议,要学会在线调试,打断点,看数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OLED屏驱动很成熟了,源码很多,你是用IIC通讯还是SPI?一般都是时序问题。建议,要学会在线调试,打断 ...

用的IIC,OLED是水平寻址模式,网上大多数是页寻址模式,软件仿真我试了没问题,我再去看下吧,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