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恒温控制系统,求指导这个的原理图和程序思路

楼主: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2021-04-13):
首先温度传感器用单片机读取温度(一般常用的是DS18b20),(这个传感器的话先初始化,然后读命令,写数据,温度转换,判断,一般卖家会提供,如果没有就上网查吧)然后判断温度区间,如果温度太低,就用单片机控制两个加热管的驱动,两个加热管工作,温度上升一定程度后,到另外一个区间,没到你设定值,就单管加热,达到或者大于设定值,就两个管子都关闭,控制原理大概就这样,剩下的就是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