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pt100之间用什么芯片能够实现多路巡回测温?求思路

楼主(2021-04-13):
51单片机和pt100之间用什么芯片能够实现多路巡回测温,急求各位大佬帮忙解决下。

网友A:
可以用4066当模拟开关 1个ADC口至少可以接4路 然后顺序采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4066当模拟开关 1个ADC口至少可以接4路 然后顺序采样

这个建议好,节省成本了

网友C:
要选一款高分辨率的AD转换,用过多路模拟开关进行通道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