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单片机调试串口问题

楼主(2021-04-13):
STM32F4单片机在调试串口时,在主程序main中while(1)循环中为什么会工作两分钟就不循环了?但是串口还可以正常进中断接收数据

网友A:
打断点 在线调试,看程序跑哪了?

网友B:
打断点或者用专门的调试工具调试看看,这样情况还是第一次见到

楼主:
程序只做流水灯试验,main()的while(1)循环中只点亮LED和熄灭LED,基本什么都不干,单片机过一分钟也会停止工作;无论程序写什么,单片机都会正常执行,只是在循环N次while(1)后就停止了;而且N次也不是固定值

楼主:
单片机感觉像一个人干活干一会就要歇息一样,不会长时候工作,但是只要一手动复位或上电,马上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