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两个舵机且转动角度不同

楼主(2021-04-13):
求一份51控制两个舵机且转动角度不同的程序,借鉴,自己写了一个,问题很大所以看看写好的程序与自己的差别在哪,谢谢

网友A:
怎么说呢,
首先你在中断函数中设置一个标志位,再用if判断,再调用函数,
if(标志位=0)
调用舵机1的函数,判断产生了多少个高电平,如果高电平数量不够,(舵机1的函数就相当于是把舵机信号端置高电平),就置1,如果产生高电平的次数够了,就标志位+1,下一次进中断就会到下一个标志位所在的函数,
If(标志位=1)
调用舵机2的函数,置响应的高电平个数,然后清零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