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RS485数据通信程序和Proteus仿真

楼主(2021-04-13):
RS485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TR 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data buf[10]={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
uchar data1,data2;
uchar pf;
uchar flag,flag1;

sbit key1=P1^0;
sbit key2=P2^0;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char k)
    {
        uchar j;
        while((k--)!=0)
                {
                for(j=0;j<125;j++)
                        {;}
                }
    }

void init(void)
{
    TMOD=0x20;
    TH1=0xe8;
    TL1=0xe8;
    PCON=0x00;               //本次调节发现485通信而言,波特率对传输信息有很
    TR1=1;                   //重要的作用,因为波特率低的话,不是传输速度慢,
    SCON=0x90;               //而是无法传输数据,这是调试时发现的致命错误。
}                            //还有在485通信中无论是单机通信,还是多机通信,
//串行通信的方式必须是-----方式2或者是方式3,不能是方式0或者方式1,这一点特别的重要。

void send(void)
{
        key2=1;
       SBUF=0x01;
       while(TI==0)
         {
           ;
         }
       TI=0;
       key2=0;
       while(RI==0)
       {
        ;
       }
        data1=SBUF;
        RI=0;
        key2=1;
       if(data1!=0x01)
         {
           SBUF=0x0f;
            while(TI==0)
            {
                ;
            }
            TI=0;
         }
       else{
            SBUF=0x09;
            while(TI==0)
            {
                ;
            }
            TI=0;

           }
}

void main(void)
{
    //delay(500);
    init();

    while(1)
    {
        //keyscan();
        send();
        delay(100);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data buf[10]={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
uchar dat1,dat2;
uchar pf;
uchar flag,flag1;

sbit key1=P1^0;
sbit key2=P2^0;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char k)
    {
        uchar j;
        while((k--)!=0)
                {
                for(j=0;j<125;j++)
                        {;}
                }
    }

void init(void)
{
    TMOD=0x20;
    TH1=0xe8;
    TL1=0xe8;
    PCON=0x00;
    TR1=1;
    SCON=0x90;
}

void receive(void)
{
       key2=0;
       RI=0;
       while(RI==0)
          {
            ;
          }
        dat1=SBUF;
        RI=0;
        key2=1;
       if(dat1==0x01)
       {

         SBUF=0x01;
         while(TI==0)
         {
          ;
         }
        TI=0;
       }
        key2=0;
        while(RI==0)
        {
          ;
        }
        dat2=SBUF;
        RI=0;
}

void main(void)
{
    //delay(500);
    init();

    while(1)
    {
      receive();
      delay(100);
      P1=dat2;
    }
}

网友A(2023-03-21):
楼主说的RS485的通信波特率的设置还真是重要,刚解决了一个问题

网友B(2022-12-29):
请问不能使用方式0和1的原因是?

网友C(2022-08-04):
你这个位定义key2是不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