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_Designer Summer09打得开Protel 99SE的设计吗?如果打不开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1-04-13):
Altium_Designer Summer09打得开Protel 99SE的设计吗?如果打不开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好像能打开,我的AD10可以打开,如果不行试试导入

网友B:
基本上软件更新都是向下兼容的,即高版本一般能打开低版本的文件,低版本的打不开版本高的,但一般如CAD AD9也都是可以把文件转换成低版本的再用低版本的软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