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C语言如何用键盘给变量赋值?

楼主(2021-04-13):
举个例子 我想用键盘 输入 4个十进制数 80 ,5 ,70 ,4,这四个数,应该如何去考虑,看了好多关于键盘的资料,还是不知道这个程序该如何去写

网友A:
检测到第一个数字把数赋值给shu【1】,i++,这样一直测就行。如果按下确定键或计时超过多少未操作,把之前测的数,组合成1个几位数字,不知道我说清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到第一个数字把数赋值给shu【1】,i++,这样一直测就行。如果按下确定键或计时超过多少未操作,把之前 ...

最简单就是 080  005  070  004
再进一步 80+确认按键  5+确认按键  70+确认按键   4+确认按键
再再进一步  使用定时器,2秒内无其他数字输入则将数字合成输入

网友C:
你首先的建立一条硬件链路,单片机与PC机串口相互连接,PC机端用串口工具发送格式化的数据串给单片机,单片机收到后按约定格式提取需要的数据后赋值给相关的变量!

网友D:
就四个数,不如就用四个按键分别代表这四个数,按哪个就是输入哪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首先的建立一条硬件链路,单片机与PC机串口相互连接,PC机端用串口工具发送格式化的数据串给单片机,单片 ...

只用仿真就行了,而且我不会太用虚拟串口。

网友E:
#i nclude<reg52.h>#define uint unsigned int#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define duank P1               //键盘到单片机的端口//DB 50H,1CH,39H,16H,38H,78H,70H,0FEH,0EFH,0FFH;A  B, C,    D,  E, ,F   ,P, -,  ,.  ,COLSE//DB 01H,0C7H,22H,82H,0C4H,88H,08H,0C3H,00H,80H;带小数点的字形码0.,1.,-----9.uchar code table[]={     //键盘编码"1~F~0"0xD7,0x32,0x92,0xD4,0x98,0x18,0xD1,0x10,0x90,0x50,0x1C,0x39,0x16,0x38,0x78,0x11};uchar num,temp,num1;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程序 Z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uchar keyscan();       //键盘函数声明void display(uchar aa);//显示函数声明void main()            //主函数{  while(1)  {   display(keyscan());  }}void display(uchar aa)    //显示子程序{   //dula=1;   //P0=table[aa-1];   //dula=0;            SBUF=table[aa-1];}uchar keyscan()   //键盘扫描程序,取回一个键盘号{   duank=0xfe;   temp=duank;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duank;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duank;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1;        break;

网友F:
键盘编码"1~F~0"0xD7,0x32,0x92,0xD4,0x98,0x18,0xD1,0x10,0x90,0x50,0x1C,0x39,0x16,0x38,0x78,0x1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用仿真就行了,而且我不会太用虚拟串口。

仿真调试,打开变量监视窗口,可监控、修改任何一个变量,有什么困哪? 没太理解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调试,打开变量监视窗口,可监控、修改任何一个变量,有什么困哪? 没太理解你的问题!

Proteus仿真的时候 可以直接修改变量吗? 对这些软件 只会基本的功能,用的不是很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