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简单单片机中断的应用及个人疑问

楼主:
[例6 2]如图6 10所示,在单片机P1口上接有8只LED。在外部中断0输入引脚(P3.2) 接有一只按钮开关K1。在外部中断1输。入引脚(P3.3) 接有一只按钮开关K2。要求K1和K2都未按下时,。P1口的8只LED呈流水灯显示,仅K1 (P3.2)按下再松开时,上下各4只LED交替闪烁10次,然后再回到流水灯显示。如果按下再松开K2 (P3.3)时,P1口的8只LED全部闪烁10次,然后再回到流水灯显示。设置两个外中断的优先级相同。要求:基于51单片机使用Proteus用汇编和C语言分别编译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uint temp=0xfe;
void Delay(uint x);
void main(void)
{
   // Write your code here

   EA=1;
   EX0=1;
   EX1=1;
   IT0=1;
   IT1=1;
   IP=0;
   P1=0xFE;

   while (1)
   {

      Delay(50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INT_0() interrupt 0
    {        int i;
       EX0=0;
       P1=0XF0;
       for(i=0;i<10;i++)
       {
            Delay(500);
            P1=~P1;
       }
       P1=0XFF;
       EX0=1;

      }
void INT_1() interrupt 2
    {        int i;
       EX1=0;
       P1=0;
       for(i=0;i<20;i++)
       {
            Delay(500);
            P1=~P1;
       }
       P1=0XFF;
       EX1=1;

      }

$NOMOD51
$INCLUDE (8051.MCU)

;====================================================================
; DEFINITIONS
;====================================================================

;====================================================================
; VARIABLES
;====================================================================

;====================================================================
; RESET and INTERRUPT VECTORS
;====================================================================

      ; Reset Vector
      org   0000h
      jmp   Start
      ORG   0003H
      LCALL INT_0
      ORG   0013H
      LCALL INT_1

;====================================================================
; CODE SEGMENT
;====================================================================

      org   0100h
Start:        SETB EA
        SETB EX0
        SETB EX1
        SETB IT0
        SETB IT1
        CLR PX0
        CLR PX1
        MOV A,#0FEH
        ORG 0200H
Loop:
        MOV P1,A
        LCALL Dely
        RL A
        sjmp Loop
        sjmp $
         ORG 0300H
INT_0:        PUSH ACC
        PUSH PSW
        MOV R0,#10

LOOP1:        MOV A,#0FH
        MOV P1,A
        LCALL Dely
        CPL A
        MOV P1,A
        LCALL Dely
        DJNZ R0,LOOP1
        POP PSW
        POP ACC
        RETI

INT_1:        PUSH ACC
        PUSH PSW
        MOV R0,#10
LOOP2:
        MOV A,#00H
        MOV P1,A
        LCALL Dely
        CPL A
        MOV P1,A
        LCALL Dely
        DJNZ R0,LOOP2
        POP PSW
        POP ACC
        RETI
        ORG 0400H
Dely:        MOV R1,#0FFH
Dely1:        MOV R2,#0FFH
Dely2:        DJNZ R2,$
        DJNZ R1,Dely1
        RET

      ; Write your code here

;====================================================================
      END

下面是我的个人问题,请大佬稍微看一眼

这个地方为社么不能直接P1=_cror_(P1,1),这么写会导致LED0只亮一小会,调出监视窗口发现P1口全置1,不懂为什么

谢谢大佬

网友A(2021-04-14):
temp=_crol_(temp,1);  _crol_操作对象是char型。把变量temp改为char型变量,不要定义为int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emp=_crol_(temp,1);  _crol_操作对象是char型。把变量temp改为char型变量,不要定义为int型。

谢谢,细看了一下定义确实是char。我想知道为什么不能用循环左移直接对P1口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