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测量高压的分压器

楼主(2021-04-13):
(图片)

网友A:
这样明显降低了测量仪表的输入阻抗,可能对某些电路产生影响,测量结果也不一定准确,建议釆用高阻值电阻来制作。

网友B(2022-01-14):
还是建议买专业的仪器,毕竟更稳定些

网友C(2025-03-31):
电阻阻值小了,测量时影响电路。

网友D:
1、分压电阻太小了,2500v 时需要 1ma电流 ,小功率电源的话带载能力很弱,会严重影响电源电压,测不准。 2、R1 建议采用多个电阻串联,不要用单个电阻,可以选用体积小点的电阻

网友E:
可能需要高阻抗运放匹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样明显降低了测量仪表的输入阻抗,可能对某些电路产生影响,测量结果也不一定准确,建议釆用高阻值电阻来 ...

刚好理解反了,分压电阻阻值提高以后,万用表的内阻影响更大,测出来的电压偏差更大,源头的输出阻抗与测量仪表的输入阻抗之间需要一个阻抗匹配级,可以加个高阻抗低噪音的运放

楼主:
后来作了如下改进:
以数字表10M内阻为基准,按10:1分压比,应该串联一个90M的电阻,构成10KV的电压表。由于在X宝未找到90M高压电阻,所以购买了三个30M/5W的高压电阻串联而得到90M的电阻。
由于数字表电阻档最大量程为20M,无法测量这几个电阻。
只好将这三个电阻串联起来,再与数字表串联,构成一个10:1分压的电压表,直接测量电压还要准确点。
用一个标定过的10V电压源作为基准。
数字表拨在直流2V档,理论上数字表应该显示1.000V,但实际读数为1.022V,说明分压电阻偏小了一点。
找到手里最大的一个电位器为470K,将电位器串联到分压电路中进行调整,但电位器调整到最大值时,数字表显示的读数还是大于1.000V,只好用1M以上的固定电阻来代替电位器一个一个的试,最后试到一个2M的电阻时,数值刚刚好,数字表显示1.000V了。
这三个高压电阻的误差是5%的,90M偏差2M也是合格的,好在不是正偏差,否则还不好办。
这四个电阻还是用热熔胶粘在一块塑料板上。

在测量高压时,将它们与数字表串联即可,总阻值为100M,如果测量5KV电压时(我可能最大就测量到这么高了),分流电流为:
每个电阻承受的电功率:
再次测量前面说到的示波管的阴极电压,数字表1000V档显示为127V,乘以10就应该是1270V,比前面制作的分压器多了70V,分流电流不超过13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