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过冲的PID算法 控制对象是温度

楼主(2021-04-14):
这是一个避免过冲的PID算法,控制对象是温度

#include "pid.h"

PID pid; //存放PID算法所需要的数据

void PID_Calc()  //pid计算
{
float DelEk;
        float ti,ki;
//        float Iout;
//        float Pout;
//        float Dout;
        float td;
        float kd;
        float out;
if(pid.C10ms<(pid.T))  //计算周期未到
{
    return ;
}

pid.Ek=pid.Sv-pid.Pv;   //得到当前的偏差值
pid.Pout=pid.Kp*pid.Ek;      //比例输出

pid.SEk+=pid.Ek;        //历史偏差总和

DelEk=pid.Ek-pid.Ek_1;  //最近两次偏差之差

ti=pid.T/pid.Ti;
ki=ti*pid.Kp;

  pid.Iout=ki*pid.SEk*pid.Kp;  //积分输出

td=pid.Td/pid.T;

kd=pid.Kp*td;

  pid.Dout=kd*DelEk;    //微分输出

out= pid.Pout+ pid.Iout+ pid.Dout;

//////////////////////////////////////////////////////////

if(out>pid.pwmcycle)
{
  pid.OUT=pid.pwmcycle;
}
else if(out<0)
{
  pid.OUT=pid.OUT0;
}
else
{
  pid.OUT=out;
}
//pid.OUT+=; //本次的计算结果
pid.Ek_1=pid.Ek;  //更新偏差

pid.C10ms=0;
}

void PID_Calc_overshoot()  //pid计算-过冲处理?
{
float DelEk;
        float ti,ki;
//        float Iout;
//        float Pout;
//        float Dout;
        float td;
        float kd;
        float out;
  float SvSave;
if(pid.C10ms<(pid.T))  //计算周期未到
{
    return ;
}

//判断Sv
  SvSave=pid.Sv;

if(pid.Pv<(SvSave*0.55))//温度达到计数开始 66度
{
    pid.times=0;
}

  if(pid.times<=60)//3分钟 72度  100s
{
  pid.Sv=SvSave*0.6;
}

if((pid.times>60)&&(pid.times<=100))//3分钟 96度  100s
{
  pid.Sv=SvSave*0.8;
}

if((pid.times>100)&&(pid.times<=200))//2分钟 102度 100s
{
  pid.Sv=SvSave*0.85;
}

if((pid.times>200)&&(pid.times<=300))//2分钟 108度 100s
{
  pid.Sv=SvSave*0.9;
}

  if((pid.times>300)&&(pid.times<=400))//2分钟 114度 100s
{
  pid.Sv=SvSave*0.95;
}

if(pid.times>400)
{
  pid.Sv=SvSave;
}
//////////////////////////////////

pid.Ek=pid.Sv-pid.Pv;   //得到当前的偏差值
pid.Pout=pid.Kp*pid.Ek;      //比例输出

pid.SEk+=pid.Ek;        //历史偏差总和

DelEk=pid.Ek-pid.Ek_1;  //最近两次偏差之差

ti=pid.T/pid.Ti;
ki=ti*pid.Kp;

  pid.Iout=ki*pid.SEk*pid.Kp;  //积分输出

td=pid.Td/pid.T;

kd=pid.Kp*td;

  pid.Dout=kd*DelEk;    //微分输出

out= pid.Pout+ pid.Iout+ pid.Dout;

//////////////////////////////////////////////////////////

if(out>pid.pwmcycle)
{
  pid.OUT=pid.pwmcycle;
}
else if(out<0)
{
  pid.OUT=pid.OUT0;
}
else
{
  pid.OUT=out;
}
//pid.OUT+=; //本次的计算结果
pid.Ek_1=pid.Ek;  //更新偏差

pid.C10ms=0;
pid.Sv=SvSave;
}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资料学习了,能讲解一下就改好了

网友B(2021-06-02):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资料学习了,能讲解一下就改好了

放在main函数哪里呀

网友C(2021-12-28):
这个函数能直接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