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硬件性能测试

楼主(2021-04-14):
如题,以某充电管理芯片为例,硬件性能测试必须要自己layout再测试吗,使用厂家提供的板子来做测试不可以吗

网友A:
这个根据性能需求来的,厂家提供的板子电路设计是在芯片性能之内的,只能测试电气参数是否正常,自己画的板子电路可能有其他考量,所以需要测试芯片功能是否正常,电路走向是否正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