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PWM占空比以固定的数值逐渐减小?

楼主(2021-04-14):
小白想问一个pwm的问题
就是关于如何把PWM占空比以固定的数值逐渐减小。例如充电的时候,达到一定值V时就以一个固定的值减小充电电压的PWM占空比,然后如果检测到还是V时,就继续减小。我有思路,但是没办法把代码敲出来。请各位老大哥指点一下方向,谢谢。

网友A:
改变PWM通道的预设值,具体根据不同的单片机有不同的实现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PWM通道的预设值,具体根据不同的单片机有不同的实现方法。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谢谢老哥顶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