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eilc51编程时无法创建工程文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4-14):
(无正文)

网友A:
找到Project,然后点第一个创建新的工程文件,记得需要选取你设计的单片机型号,然后再创建.C文件就可以写代码了

网友B:
详细的描述问题,别人更好回答。安装keil有没有按教程执行,别人的文件你能不能打开,有没有破解,安装51/32程序

网友C:
建议楼主搜下正常新建教程挺简单的,如果不行可能安装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