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单片机ADC外部基准电压怎么设计?请问下图这样是表示adc外部基准电压是3.3v?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4-15):
ADC的参考电压要看使用的ADC芯片的具体情况,有的需要外加,有的是电源电压,有的是内部集成。图示的参考电压是3.3V。

网友B(2022-02-13):
1.2V基准源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V基准源电路如何设计?

沙发的图,把TL432换成TL432即可。

网友D:
有 Vref 引脚的单片机,尽量给个 TL431 做基准吧,相对,会比并VCC 采集ADC的时候稳定多点。

网友E(2024-01-23):
建议把TL431的AK两端的电容去掉,直接不要接。否则2.5V的电压有纹波。用示波器测试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建议把TL431的AK两端的电容去掉,直接不要接。否则2.5V的电压有纹波。用示波器测试过

没有这种道理,一定是别的地方弄错了。

网友G(2024-06-03):
引用 网友F:
没有这种道理,一定是别的地方弄错了。

Tl 431这个电容的容量是有要求的,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会引发震荡,自己可以去看手册,

网友H:
ADC_REF在2.0~AVCC之间,连接到AVCC也是可以的,但是电源的纹波将会影响ADC的读数稳定,还是建议使用TL431提供低纹波的2.5V做基准比较好,TL431也很便宜。

特别提醒:TL431的输出电容不能接104(0.1uF),否则很大概率会自激振荡,电容要10uF或以上,详情可以看TL431的手册里的图表与说明。

网友I:
adc精度取决电源的稳定性占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