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义变量报错

楼主:
如图,我在main函数前面定义全局变量,一直报错,找不到原因。

网友A(2021-04-14):
long int Result = 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ong int Result = 0;

改了还是有错,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了还是有错,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那就也许是#include "char.h"里面的点也许打成中文的了

网友C:
提示第13行有问题。
char.h文件有问题,可注释11行后再编译试试。
可能13行到11行之间有不可见字符或中文字符,可重新键入再试。

网友D:
你头文件有问题吧,自己定义的头文件用的是“”
你包含人家的头文件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头文件有问题吧,自己定义的头文件用的是“”
你包含人家的头文件用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