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1单片机控制两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
一个单片机能实现控制两步进电机同时正反转,也能单独正反转吗?

网友A(2021-04-30):
可以的 通过控制连接uln2003的io口高低电平达到正反转的效果

网友A:
可以啊 通过控制连接ULN2003的io端口的高低电平可以达成正反转的效果

网友B:
可以,io控制就行,就是会有一个us级的延时,小问题,肉眼不可见

网友C:
单片机只能顺序执行程序,每个步进电机都是按自己的相位轮换转动,中间会有us或ms级暂停,如果想两个同时转动,可以利用穿插换相

网友D:
只要每一个ULN2003的输入的IO不一样就可以单独控制一个电机任意动作

网友E:
可以控制两个电机任意停或转,包括但不限于同向、异向、不同速度等。

网友F:
能啊,一个正序一个反序不就正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