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单片机的包装机定长调速程序设计实现思路

楼主(2021-04-14):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在包装机变速系统上,需要检测速度,最终实现定长切断。
测速方面选择旋转编码器,与包装膜转轴一起运动,从而达到测速目的
定长控速方面选择无刷直流电机带动切断装置切断,这可如何实现?
小白一个,只知道大概的思路,还希望各位大佬给予指点和指导

楼主:
我有了新的想法,是否可以不测速度,通过旋转编码器测量长度,最终实现变速定长系统的切断呢?这样的话,接下来我该再如何设计呢?

网友A:
旋转编码器测转速可以,测这个就难了,你的包装膜半径是变化的越用越小。
我觉得要用压棍拉动包装膜,测量压辊的转速,可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编码器测转速可以,测这个就难了,你的包装膜半径是变化的越用越小。
我觉得要用压棍拉动包装膜,测量 ...

嗯,一开始的思路是这样的:旋转编码器安装在同轴旋转的包装机胶辊上,这样就与包装膜的运行速度一致了,这样可以检测包装膜送出速度或是测量包装膜长度吧?但是接下来又如何让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固定切断呢?我卡在了这里QAQ
或者是改换思路,无刷电机速度不固定,旋转编码器测长度,从而变成了电机调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