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oled显示程序的变量提示无法更改

楼主:
如图,我定义的数据端口和始终端口,提示我不能更改。

网友A(2021-04-14):
我大概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B:
不可修改的左值。
这个错误往往指的是你在哪个地方等号左边的量是不可修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可修改的左值。
这个错误往往指的是你在哪个地方等号左边的量是不可修改的。

谢谢,我知道哪里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