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的程序中加一位,程序是什么意思,看不懂呀,求大神赐教

楼主(2021-04-14):
void set_ds1302time(uchar num,uchar *shi,uchar dat)//调时
{
          if(num == 1)
    {
            *shi+=0x01;//*shi是什么意思
                if((*shi & 0x0f) >= 0x0a
                        *shi = (*shi & 0xf0) + 0x10;
                if(*shi >= dat)
                        *shi = 0;
    }
    else
    {
                if(*shi == 0x00)
                        *shi = dat;
                if((*shi & 0x0f) == 0x00)
                        *shi = (*shi | 0x0a) - 0x10;
                *shi -=0x01 ;
    }
}

网友A:
*shi+=0x01;
*shi指向的内容加0x01后保存到*shi中

网友B:
void set_ds1302time(uchar num,uchar *shi,uchar dat)//调时
{
          if(num == 1) 参数是1的情况下
    {
            *shi+=0x01;//*shi是什么意思  没进来一次*shi累加一次,就是时间加一小时
                if((*shi & 0x0f) >= 0x0a  //大于等于10小时的话
                        *shi = (*shi & 0xf0) + 0x10; 16小时起算
                if(*shi >= dat)
                        *shi = 0;
    }
    else
    {
                if(*shi == 0x00)
                        *shi = dat;
                if((*shi & 0x0f) == 0x00)
                        *shi = (*shi | 0x0a) - 0x10;
                *shi -=0x01 ;
    }
}
参数是指针,char*shi,然后*shi+=0x01中的*shi是取指针的值。你可以看看c语言指针

网友C:
函数体的*shi和shi[0]等效。可以把函数体中所有*shi替换为shi[0]。
*shi+=0x01;//*shi是什么意思
shi[0]++;
上句和下句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set_ds1302time(uchar num,uchar *shi,uchar dat)//调时
{
          if(num == 1) 参数是1的情况下 ...

可以解析一下后面的程序吗

网友D:
看图应该是10进制(常人用的)和16进制(1302内部用的)转换的炫技写法,建议在本坛找个简单的一样用。不过想烧脑或彻底搞明白&|等运算技术,这个例子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