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和cpu是不是一起工作的,互不干预?

楼主(2021-04-14):
我想问下,定时器和cpu是不是一起工作,互不干预。而那些串口中断,引脚中断,则是发生中断后,cpu跳出循环跑进中断函数?

网友A:
除了CPU休眠以外,你程序里面所有执行的操作都是CPU的事情! 所有硬件外设都是与其相关时钟驱动的,与CPU无关,唯独的关联就是你需要对硬件外设做操作时CPU要参与执行处理。比如串口,接收、发送硬件上CPU不得参与发送接收的物理过程,但对硬件赋值发送内容,收到数据时提取数据,这时CPU就需要执行处理了。再着,定时器计时过程CPU也无法参与,但对定时器寄存器设定时间就需要CPU来处理。中断,只是硬件外设完成物理操作过程后,给CPU的一个信号,通知CPU执行相关处理而已。

网友B:
#在这里快速回复#cpu原本是在执行主程序,当外部有中断请求时去执行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后重新回到主程序。和主程序写DELAY()不同,定时器的定时/计数是单独进行的,不占用主程序执行资源

网友B:
cpu原本是在执行主程序,当外部有中断请求时去执行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后重新回到主程序。和主程序写DELAY()不同,定时器的定时/计数是单独进行的,不占用主程序执行资源

网友C:
对于单片机而言主,其内部集成了定时器,分不开。

网友D:
定时器和CPU是两套硬件电路, 定时器设定时间到了, 触发中断, CPU就放下手头做的事情,去处理设定好的定时器时间到了的预设程序.执行完再返回继续做主程序未完成的工作.

定时器和CPU各干各的.定时器的作用就是告诉CPU:哥们,我这里的时间到了,来把我这里的事处理完,再回去忙你自己的.

楼主(2023-02-08):
2年前的问题,看得出来自己当时基础不扎实,问这种错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