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AD芯片CS1259B,STM32怎么进行分时复用采集?

楼主(2021-04-14):
就是STM32配置通道1    采集通道1的AD值      再配置通道2      采集通道2的AD值   这一过程。
我现在测每个通道的AD值都正确,但是我要测2个通道的AD值,它只打印默认配置最后通道的AD值
这是芯片资料

CS1259B AFE用户手册v1.2.pdf

网友A(2025-09-15):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吧!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读取ADO-ADC寄存器的值是一个非0的恒定值,其他寄存器的读写正常,楼主能分享一下么?谢谢!

网友B:
测完一个通道就像熊瞎子掰苞米把结果扔了,可不就只能打印出第二通道的值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