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ds18b20温度数据的引脚输出配置漏极开路还是推挽输出?

楼主(2021-04-14):
请问单片机和传感器DQ脚连接的引脚,按照接上拉电阻的方式连接,这个引脚设置为漏极开路还是推挽输出呢?

网友A:
如果是51的一般不须要专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51的一般不须要专门设置

我用的是c8051f020,必须要设置输出方式好像

网友B:
我用的是EFR32 CPU 下面程序可用。
/****************DS18B20读1字节函数************************/
//从总线上取1个字节
uint8_t ReadDSByte(void)
{
  uint8_t i;
  uint8_t value=0;
  for(i=8;i>0;i--)
  {
    GPIO_PinModeSet(gpioPortF, 7, gpioModePushPull, 1);
    value>>=1;
    GPIO_PinOutClear(gpioPortF, 7);
    delay_us(2); //1.6 us
    GPIO_PinOutSet(gpioPortF, 7);
    GPIO_PinModeSet(gpioPortF, 7, gpioModeInputPullFilter, 1);
    delay_us(12); //5 us
    if (GPIO_PinInGet(gpioPortF, 7)) value|=0x80;
    delay_us(50); //45 us
  }
//  GPIO_PinModeSet(gpioPortF, 7, gpioModePushPull, 0);
//  GPIO_PinOutSet(gpioPortF, 7);
  return(value);
}

网友C:
标准IO就行了,开漏不行,推挽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EFR32 CPU 下面程序可用。
/****************DS18B20读1字节函数************************/
//从 ...

谢谢,不过我是初学者,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IO就行了,开漏不行,推挽没必要。

好的,多谢!

网友D:
漏极开路需要接上拉电阻,还是推挽输出不需要上拉。你既然连了上拉,就应该是漏极了。

网友E:
推挽是用来增强IO口电流的,不能做输入,否则可能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极开路需要接上拉电阻,还是推挽输出不需要上拉。你既然连了上拉,就应该是漏极了。

我听明白了,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挽是用来增强IO口电流的,不能做输入,否则可能会烧。

好的,那就是要设置为开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