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如何布线?每次我布线都压力山大 感觉绕来绕去的

楼主(2021-04-14):
是否有专门的教程呢... 每次我布线都压力山大 感觉绕来绕去的 布线完毕后一看 觉得我的布线丑不堪言,555

我一般是先布线那些引脚靠的非常近的 比如上拉电阻这种
然后开始布VCC GND 这两根线
最后才布信号线

网友A:
布线之前需要合理布局,先布信号线,最后布电源线

网友B:
布线之前必须要合理的布局,一般的按走线最短布局,定义好顶层和底层的走线规则(如果顶层走横线,底层就要走竖线),如果有高速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需要等长布线。

网友C:
你搞错了,先布短线,再布长线,然后长线不要切割功率线,最后覆铜为地线

网友D:
你是做开发板的话就要注意布线美观,毕竟开发板的走线用户可以看见,不是的话,你电路板放在产品里面除了抄板的,谁会注意这个布线。另外就是布局,将有相同网络的IC尽可能靠近,画原理图时控制同一个IC的IO口尽可能在相邻

网友E:
这个问题在这里是解决不了的,需要的理论和经验还是很多的。

网友F:
先根据原理图合理的摆好各元件位置 后面再布线就事半功倍

网友G:
PCB设计这种事情适合有耐心的人做。没耐心的做着做着就烦了。
PCB设计中元件布局和布线这两个步骤是最关键的。好的布线需要有好的元件布局。而布局的关键方法就是模块化布局。这样就可以把走线最短化。长线就只剩下了模块与模块之间的连线。布局也不是固定的,要是挡住走线了就改变元件的布局位置。除了位置固定的元件外。布局和走线都是随机应变。
PCB板设计的进阶还有4层,6层、8层,层数越多对元件的布局和布线的要求就越高,想要做好就要有耐心一点不能心急 。布线的很多方法很多都是没有成文方法,需要慢慢积累属于自己的方法。

网友H:
关键器件应该优先布局,特殊器件需要考虑散热因素。
关键信号一般需要尽量短,逻辑清晰的走线原则。
模拟信号会比较敏感,走线时要多注意保护。
差分线则需要考虑设定规则

网友I:
自己不知道怎么布线的话,可以先在网上找一些pcb参考。自己尝试着布,再对照。慢慢的就会变好了。
也可以直接去找一些pcb布板的课程,b站也有一些视频教程,可以去搜索看看。
注意积累

网友J:
如果是画单片机的板子,你应该先去看教程,先把单片机学会,这样 你就知道那些管脚可以做调整,然后再去画PCB,就知道哪些管脚可以交换位置,减少不必要的过孔和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线之前需要合理布局,先布信号线,最后布电源线

感谢回复 受教了

网友K:
一般都是先布信号线,然后再电源线,底线我一般直接铺铜(有点浪费,适合新手)

网友L:
八楼说的对,模块化布线比较好,把每个功能区的元件放一起(例如AD的交叉选择模式就很适合这么干)~但是也不能太死板。其实没不是高速一般没啥问题,随便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