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pt100如何实现巡回测量温度并送入51单片机

楼主(2021-04-14):
三个pt100如何实现巡回测量温度并送入51单片机,急求各位大佬帮忙。
有程序的话更好。我只加进去一个。没有其他位置 了。
能不能扩展一下引脚,或者加一个芯片,让它完成巡回再送入51 。急求。

现在是这个样子

现在是这个样子

网友A:
看你pin脚都用完了,还不如直接用18B20一个pin脚挂n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pin脚都用完了,还不如直接用18B20一个pin脚挂n个

只能用PT100,我们老大的要求不能改啊。

网友B:
建议你买个温度巡检仪表参考一下,一般情况下,只要你能实现一路的稳定采集,多路也没多大困难。基本上可以采用模拟开关进行通道切换

网友C:
这个很有用,借鉴学习很有帮助

网友D:
你用一颗多通道的adc芯片不就行了。利用i2c总线通讯的方式与adc通讯。比如pcf8675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