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提示target not create

楼主:
要怎么解决啊?试了很多种办法都不行

网友A(2021-04-14):
如果将最后面的程序删掉两段函数就不会出现报错,我想问的是报错是因为程序过长空间不够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将最后面的程序删掉两段函数就不会出现报错,我想问的是报错是因为程序过长空间不够嘛

版本限制 没激活吧

网友B:
版本限制 没激活吧

网友C:
原因在keil 里已经提示了 :受限制版本,只可以产生0800H的代码,你的代码大小是0a90H已超过。

你要么激活keil,要么精简代码量小于0800H。

网友D:
没有激活keil是有代码限制的,激活一下吧  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