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控制数码管的动态显示程序问题

楼主(2021-04-14):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怎么才能让四个灯都亮,串口可以接受数据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int sec;                                                                     //显示的时间
uchar flagStart;                                                         //启动标志位,1表示启动,0表示暂停
char num;                                                                        //自加,自减数

uchar code charLed[]=                                                                  //数码管数字0~9
        {0x05,0x7D,0x46,0x54,0x3C,
        0x94,0x84,0x5D,0x04,0x14};
uchar code whoLed[] = {0xEF,0xDF,0xBF,0x7F};                  //P2对应的数码管位选(从左到右)
uchar bufLed[] = {0x05,0x01,0x05,0x05};                                  //sec显示缓存区
uchar read_cnt;
uchar read_buff[50];
uchar timimg[]="12:00";
uchar cnt_all=50;

bit flag_rx=0;
void Display();
void Change();
void Init();
void dealing();
void uart_init_hardware();
void send_single_byte_hardware(uchar by);
void send_string_hardware(uchar *p);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串口初始化包含在内)

while(1)
  {
     dealing();
           send_string_hardware( timimg);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TMOD = 0x00;                                                          //设置定时器0,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模式
        TH0  = 0xFC;                                                          //定时器0周期设置1ms
        TL0  = 0x66;
        IE   = 0x87;                                                          //启动总中断,定时器0中断,外部中断0,外部中断1
        TCON = 0x15;                                                          //启动定时器0,设置外部中断0,外部中断1触发方式为下降沿触发
    uart_init_hardware();                                                                  //串口1,定时器1初始化(9600bps,11.0592MHz)
        sec  = 0;                                                              //初始显示的秒数
        flagStart = 0;                                                         //启动标志位,1表示启动,0表示暂停
        num  = 1;                                                                //开始为自加模式
}

/*串口硬件初始化*/
void uart_init_hardware()
{
                SCON=0x50;//关于sm1 sm0 ren的编辑,0101 0000 即方式01且允许串口中断接收
                PCON=0x00;//电源相关寄存器配置 最高位为smod 即波特率翻倍标志位
                TMOD&=0x0f;//保留用于中断定时器1的配置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方式为2
                EA=1;//开总中断
                ES=1;//串口中断允许位
                TL1=0xfd;//定时器1配置 (11059200/(12*9600))/32=3    0xff-3=0xfd
                TH1=0xfd;
                TR1=1;//开启定时器1,等待中断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0;
        P0 = 0xFF;                                                                                  //消隐
        P2 = whoLed[i];                                                                          //选择位选
        P0 = bufLed[i];                                                                          //显示数字
        i++;
        i&=0x03;
}

/*显示数字改变*/
void Change()
{
        uint x;
        char i;
        if(sec >= 6000)                                                                           //如果sec大于6000
                sec = 0;                                                                        //置零
        if(sec < 0 )                                                                        //如果sec小于0
                sec = 5999;                                                                        //置为5999
        x=sec;
        for(i=3;i>=0;i--)
        {
                bufLed[i] = charLed[x%10];                                          //从高位到低位提取数字
                x/=10;                                                                                //清除低位
        }
        bufLed[0] &= 0xFB;                                                                    //添加小数点
}

void send_single_byte_hardware(uchar by)
{
                SBUF = by;//参数传递,向SBUF中写入数据
                while(!TI);//通过读取标志位,等待写入完成
                TI = 0;//标志位清零
}

void send_string_hardware(uchar *p)//发送数据直到遇到结束符
{

            while(*p!= '\0')//在数组中未完之前一直发送
                {
                send_single_byte_hardware(*p);
                p++;
            }
}

void dealing()
{
char z=0;
                                if(flag_rx)
                                        {
                                   flag_rx=0;
                                                for(;read_cnt<50;read_cnt++)
                                                        {
                                                         if(read_buff[read_cnt]=='{'&&read_buff[read_cnt+1]=='|'&&read_cnt<=40&&read_buff[read_cnt+6]=='|'&&read_buff[read_cnt+7]=='}')
                                                                                        for(;z<5;z++)
                                                                                        {
                                                                                        if(read_buff[read_cnt+2+z]>='0'&&read_buff[read_cnt+2+z]<='9')
                                                                                        timimg[z]=read_buff[read_cnt+2+z];
                                                                                                else break;
                                                                                        }
                                                         else if(read_buff[read_cnt]=='S'&&read_buff[read_cnt+1]=='T'&&read_buff[read_cnt+1]=='O'&&read_buff[read_cnt+1]=='P')
                                                                                 {
                                                                                   flagStart=1;
                                                                                   flagStart=~flagStart;
                                                                                 }
                                                         else if(read_buff[read_cnt]=='B'&&read_buff[read_cnt+1]=='A'&&read_buff[read_cnt+1]=='C'&&read_buff[read_cnt+1]=='K')        ;
                                                        }
                                        }

}

/*外部中断0*/
void InterruptExint_0()interrupt 0                        //启动,暂停模式切换
{
        IE  &= 0xfe;                                                         //关外部中断0
        flagStart = ~flagStart;
        IE  |= 0x01;                                                        //开外部中断0
}

/*外部中断1*/
void InterruptExint_1()interrupt 2                        //自加,自减模式切换
{
        IE &= 0xFB;                                                                 //关外部中断1
        num = -num;                                                                 //自加,自减模式切换
        IE |= 0x04;                                                                 //开外部中断1
}

/*定时器0*/
void InterruptTime_0()interrupt 1                        //动态扫描,串口监测
{
        static uchar cnt = 0;                                        //计时累加位ms
        Display();                                                                //动态扫描
        if(flagStart)                                                        //判断是否启动
        {
                cnt++;                                                                //累加
                if (cnt >= 10)                                                //10ms后
                {
                        cnt = 0;                                                //累加位清零
                        sec += num;                                                //sec自加或自减
                        Change();                                                //改变显示函数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标志位清零
            cnt_all--;
            if(cnt_all||(SBUF!='\0'))
                    read_buff[cnt_all]=SBUF;//数据读取
        else
                {
              cnt_all=50;
                       flag_rx=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