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keil软件中出现Target not created.不能生产hex文件,这个我是想加到

楼主(2021-04-14):
在使用keil软件中出现Target not created.不能生产hex文件,这个我是想加到AT89C51单片机中,请求大佬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keil版本和工程版本不兼容的问题,所以去STM32官网或者是CSDN官网上搜索一个support支持包安装,安装教程在CSDN上也有。

网友B:
是不是软件没有注册,使用无法加入

网友C:
软件没有注册授权或者注册过期,文件能添加编辑通不过。

网友D:
首先,文件名尽量不用中文的,另外你这个工程没有51的启动文件

网友E:
可能你的数字1,是字母L,I的小写
把左边带感叹号黄色背景的文件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文件名尽量不用中文的,另外你这个工程没有51的启动文件

请问启动文件是啥呀?

网友F:
你的 while (1) 写成了 while (l) 小写的L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 while (1) 写成了 while (l) 小写的L

好像是的,我再去试试,谢谢了!

网友G:
一个很低不应该的错误 :
while(1)与while(l)的问题

网友G:
新码农的常见问题:
"0"与"O"
"1"与"l"
"1"与"|"
","与","
"{}"与"()"
"{}"与"[]"
"/"与"\"
"while(1);"与"while(1)"

网友H:
点击工具字样 然后点output,然后生成.hex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码农的常见问题:
"0"与"O"
"1"与"l"

ok,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你的数字1,是字母L,I的小写
把左边带感叹号黄色背景的文件删除

谢谢啦

网友I:
1和l, data和date ,0和o要注意,都是容易搞混的编译器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你的数字1,是字母L,I的小写
把左边带感叹号黄色背景的文件删除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