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TL494 LED驱动源程序与原理图PCB文件(数控电源)

楼主(2021-04-14):
STC12+TL494电路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

原理图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PCB

PCB

单片机数控电源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key.h"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PuZh[16];

float Vout=0,Iout=0;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emp,i;
        //初始化
        InitADC();
        LcdInit();
        PWM_Init();

        while(1)
        {
                Key_Scan();//按键扫描
                for(temp=0,i=0;i<100;i++)
                {
                        temp+=GetADCResult(0);//测电压,取十次平均值
                }
                Vout=temp/1241.38;//计算实际电压
                for(temp=0,i=0;i<100;i++)
                {
                        temp+=GetADCResult(1);//测电流,取十次平均值
                }
                Iout=temp/597.33;//计算实际电流
                sprintf(PuZh,"S:V:%.1f",(float)VSet/10);//显示电压设定值
                LcdShowStr(0,0,PuZh);
                sprintf(PuZh,"M:V:%.1f I:%.1f",Vout,Iout);//显示测量电压电流
                LcdShowStr(0,1,PuZh);

        }
}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char VSet=120;
void Key_Sca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Flag=0;
        if(LEFT==0)//左键
        {
                if((KEY_Flag&LEFT_Flag)==0)
                {
                        delay_ms(5);
                        if(LEFT==0)
                        {
                                KEY_Flag|=LEFT_Flag;
                                if(VSet>90)VSet--;
                                Set_PWM1((unsigned char)VSet*1.24138);

                        }
                }
        }
        else
        {
                KEY_Flag&=(~LEFT_Flag);
        }
        if(RIGHT==0)//右键
        {
                if((KEY_Flag&RIGHT_Flag)==0)
                {
                        KEY_Flag|=RIGHT_Flag;
                        delay_ms(5);
                        if(RIGHT==0)
                        {

                                if(VSet<120)VSet++;
                                Set_PWM1((unsigned char)VSet*1.24138);
                        }
                }
        }
        else
        {
                KEY_Flag&=(~RIGHT_Flag);
        }
}
void PWM_Init(void)
{
CCON|=0;
CL=0;
CH=0;
CMOD|=0x02;
CCAP1H=0x80;
CCAP1L=0x80;
PCA_PWM1=0x00;
CCAPM1=0x42;
CR=1;
Set_PWM1((unsigned char)VSet*1.24138);
}
void Set_PWM1(unsigned char duty)
{
        unsigned char temp;
        if (duty == 0)                      //PWM固定输出低
        {
                //-       -       -       -       -       -       EPCnH   EPCnL
                PCA_PWM1 = 0x03;            //PWM模式下,CCAPnL,CCAPnH第九位
                temp = 0xFF;
        }
        else if (duty == 100)             //PWM固定输出高
        {
                //-       -       -       -       -       -       EPCnH   EPCnL
                PCA_PWM1 = 0x00;            //PWM模式下,CCAPnL,CCAPnH第九位
                temp = 0;
        }

        else
        {
                PCA_PWM1 = 0x00;
                temp = 256 -duty;
        }
        CCAP1L = temp;
        CCAP1H = temp;
}

网友A:
真好,真好,写的真好!

网友B:
楼主,看你的PCB板图,感觉没有考虑散热问题,画板的水平还有提升的空间

网友C:
STC12单片机的图不等于89c51

网友D(2022-12-29):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你的PCB板图,感觉没有考虑散热问题,画板的水平还有提升的空间

实验性的没问题.想后面会化

网友E:
大佬真棒,写的真好

网友F:
PCB中 ,C1电解画反了吧

网友G(2024-03-01):
这个电路可实际使用吗?

网友H(2025-07-29):
他们画的原理图为什么都是一块一块的,不懂思路看起来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