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可调式电子时钟代码

楼主(2021-04-14):
SC89C51

/* k1,k2,k3,k4分别接P3.0,P3.1,P3.2,P3.3
        分别控制秒加,分加,时加,选择确认端
        先按k4进行时间调整选择,调整好后在按下k4确认 */
//注意:LED点阵模块的J1短接片要短接到VCC端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rs=P2^6;         // 数据命令选择
sbit rw=P2^5;         //读写选择
sbit e=P2^7;          //使能
sbit k1=P3^0;        //秒加
sbit k2=P3^1;        //分加
sbit k3=P3^2;  //时加
sbit k4=P3^3;  //确定/选择
uint8 a[]="LCD Design of Tm";  //要显示的字符
uint8 num[]="0123456789";
uint8 b[8],shi,fen,miao;
uint8 timeset;
uint8 sum;

void delay(uint16 i)
{
        while(i--);
}
void wrc(uint8 c)         //写命令
{
        delay(1000);
        rs=0;
        rw=0;
        e=0;
        P0=c;
        e=1;
        delay(10);
        e=0;
        /*
        P0=c<<4;
        e=1;
        e=0;*/       //四位的LCD要加上
}
void wrd(uint8 dat)          //写数据
{
        delay(1000);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10);
        e=0;
        /*
        P0=dat<<4;
        e=1;
        e=0;*/           //四位的LCD要加上
        rs=0;
}
void lcdinit()
{
        delay(1000);
/*        wrc(0x32);
        wrc(0x28);
        wrc(0x28);        */        //四位的LCD要加上
        wrc(0x38);
        wrc(0x38);
        wrc(0x38);
        wrc(0x06);
        wrc(0x0c);
        wrc(0x01);
}
void time0init()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1ms
        TR0=1;
        ET0=1;
        EA=1;
}
void int0init()
{
        EA=1;
        EX0=1;
        IT0=1;
}
void int1init()
{
        EA=1;
        EX1=1;
        IT1=1;
}
void timepros()
{
        b[0]=num[shi/10];
        b[1]=num[shi%10];
        b[2]=0x3a;
        b[3]=num[fen/10];
        b[4]=num[fen%10];
        b[5]=0x3a;
        b[6]=num[miao/10];
        b[7]=num[miao%10];
}
void display()
{
        uint8 i;
        timepros();
        wrc(0x00+0x80);
        for(i=0;i<16;i++)
        {
                wrd(a[i]);
        }
        wrc(0x44+0x80);
        wrd(b[0]);
        wrd(b[1]);
        wrd(b[2]);
        wrd(b[3]);
        wrd(b[4]);
        wrd(b[5]);
        wrd(b[6]);
        wrd(b[7]);
}
void main()
{
        lcdinit();
        time0init();
        int1init();
        while(1)
        {
                if(timeset==1)                //可以调整时间
                {
                        if(k1==0)                //秒设置
                        {
                                delay(1000);
                                if(k1==0)
                                {
                                        miao++;
                                        if(miao==60)miao=0;
                                }
                                while(!k1);
                        }
                        if(k2==0)                //分设置
                        {
                                delay(1000);
                                if(k2==0)
                                {
                                        fen++;
                                        if(fen==60)fen=0;
                                }
                                while(!k2);
                        }
                        if(k3==0)                //时设置
                        {
                                delay(1000);
                                if(k3==0)
                                {
                                        shi++;
                                        if(shi==60)shi=0;
                                }
                                while(!k3);
                        }
                }
                display();
        }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16 n;
        TH0=0XFC;
        TL0=0X18;//1ms
        n++;
        if(n==1000)
        {
                n=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60)
                                {
                                        shi=0;
                                        miao=0;
                                        fen=0;
                                }
                        }
                }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delay(1000);
        if(k4==0)
        {
                sum++;
                if(sum==1)
                {
                        TR0=0;
                        timeset=1;
                }
                if(sum==2)
                {
                        TR0=1;
                        timeset=0;
                        sum=0;
                }
        }
}

hex文件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