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测温电路求助

楼主:
需求是这样的,测电陶炉上温度,达到500℃就关掉。因为只需要检测到那个点温度就可以了,其实主要是节省成本,我想的是通过LM358运放放大,然后再通过电压比较器来判断是否达到500℃。在网上,参考了几个设计,
主要有几种方案:1.用max6675这种专门的芯片来测温 ,精度高,范围广,但max6675现在价格太高了,8块/片

                          2.用高精度放大器加差分之类的放大,看着有点复杂

                          3.在某一个宝上买了块万能板,上面的热电偶外围电路竟然就只有几个电容和电阻+和泰单片机ADC就采集了,还请大佬们解释下这种方案。

这个设计可以嘛?请指点一二

网友A(2021-04-15):
对控制精度要求不太高可以采用楼主这个电路,仿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实际电路要在比较器加兆欧级弱正反馈电阻,这样就会有一定的动差范围。否则在翻转临界点时输出会抖动。

网友B(2023-10-29):
引用 网友A:
对控制精度要求不太高可以采用楼主这个电路,仿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实际电路要在比较器加兆欧级弱正反馈电 ...

谢谢大佬的回复

网友C:
居然是两年前的帖子现在想起来回复,这反射弧有地球到月亮那么长了吧?

网友D:
用max6675这种专门的芯片来测温才对的。

网友E:
用正向放大1+R1/R2的放大倍数,然后参照RT表找到温度值对应的电压进行放大后的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正向放大1+R1/R2的放大倍数,然后参照RT表找到温度值对应的电压进行放大后的比较

你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冷端补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max6675这种专门的芯片来测温才对的。

这个也测不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冷端补偿”。

不知道也可以的。不知道就直接校就可以了。真的我最后才知道这个怎么测不要用358  用op07更好。不是电桥电路的话更不要用358了吧。这个现在看来不需要用单片机。用LM393就可以了。还得加上回差的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也可以的。不知道就直接校就可以了。真的我最后才知道这个怎么测不要用358  用op07更好。不是电桥 ...

你还是查查“热电偶 冷端补偿”的概念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也测不准吧。

你是靠猜测吧,MAX6675我亲自测试过,和18B20相比,100度以内的误差3-5度而已,校准之后的误差估计可以达到1-2度,想达到1度以内的误差,可能有点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是靠猜测吧,MAX6675我亲自测试过,和18B20相比,100度以内的误差3-5度而已,校准之后的误差估计可以达 ...

热电偶就不是测100度以下的温度的,最廉价的K型热电偶用来测试800度及以下的温度,高级的S型B型都上千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