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2rc单片机的温度和烟雾检测的问题

楼主:
刚学习单片机,不管怎么修改程序都是温度显示一直与测量的温度跟99.9一直切换显示,而烟雾检测的数值就在个位数乱飘,求大神能讲一下什么回事,兵说一说哪里出错了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yushe_wendu=50;                                //温度预设值
uchar yushe_yanwu=100;                                //烟雾预设值
uint wendu;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yanwu;                                                                 //用于读取ADC数据

//运行模式
uchar Mode=0;                                                                 //=1是设置温度阀值  =2是设置烟雾阀值        =0是正常监控模式
//管脚声明
sbit Led_Reg                 =P1^5;                                 //红灯
sbit Led_Yellow  =P1^4;                                 //黄灯
sbit Buzzer             =P3^3;                                 //蜂鸣器

void delay_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
LCD1602相关函数
***********************************************************************************************************/

//LCD管脚声明 (RW引脚实物直接接地,因为本设计只用到液晶的写操作,RW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sbit LCDRS = P1^6;
sbit LCDEN = P1^7;
sbit D0                 = P0^0;
sbit D1                 = P0^1;
sbit D2                 = P0^2;
sbit D3                 = P0^3;
sbit D4                 = P0^4;
sbit D5                 = P0^5;
sbit D6                 = P0^6;
sbit D7                 = P0^7;

//LCD延时
void LCDdelay(uint z)                  //该延时大约100us(不精确,液晶操作的延时不要求很精确)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
{
        if(dat&0x01)D0=1;else D0=0;
        if(dat&0x02)D1=1;else D1=0;
        if(dat&0x04)D2=1;else D2=0;
        if(dat&0x08)D3=1;else D3=0;
        if(dat&0x10)D4=1;else D4=0;
        if(dat&0x20)D5=1;else D5=0;
        if(dat&0x40)D6=1;else D6=0;
        if(dat&0x80)D7=1;else D7=0;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_WriteData(com);
//  DAT=com;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LCD_WriteData(date);
//  DAT=date;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
              选择写入位置
------------------------------------------------*/
void SelectPosi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 (x == 0)
        {
                write_com(0x80 + y);     //表示第一行
        }
        else
        {
                write_com(0xC0 + y);      //表示第二行
        }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SelectPosition(x,y) ;
        while (*s)
        {
                write_data( *s);
                s ++;
        }
}
void LCD_Write_Char(u8 x,u8 y,u16 s,u8 l)
{
        SelectPosition(x,y) ;

        if(l>=5)
                write_data(0x30+s/10000%10);        //万位
        if(l>=4)
                write_data(0x30+s/1000%10);                //千位
        if(l>=3)
                write_data(0x30+s/100%10);                //百位
        if(l>=2)
                write_data(0x30+s/10%10);                        //十位
        if(l>=1)
                write_data(0x30+s%10);                //个位

}
/*1602指令简介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阴影闪烁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阴影闪烁
*/
//1602初始化
void Init1602()
{
  uchar i=0;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write_com(0x01);//清屏

}

void Display_1602(yushe_wendu,yushe_yanwu,c,temp)
{
        //显示预设温度
        LCD_Write_Char(0,6,yushe_wendu,2) ;

        //显示预设烟雾
        LCD_Write_Char(0,13,yushe_yanwu,3) ;

        //时时温度
        LCD_Write_Char(1,6,c/10,2) ;
        write_data('.');
        LCD_Write_Char(1,9,c%10,1) ;

        //时时烟雾
        LCD_Write_Char(1,13,temp,3) ;
}

/***********************************************************************************************************
ADC0832相关函数
***********************************************************************************************************/
sbit ADCS         =P1^1; //ADC0832 片选
sbit ADCLK  =P1^2; //ADC0832 时钟
sbit ADDI         =P1^3; //ADC0832 数据输入                /*因为单片机的管脚是双向的,且ADC0832的数据输入输出不同时进行,
sbit ADDO         =P1^3; //ADC0832 数据输出                /*为节省单片机引脚,简化电路所以输入输出连接在同一个引脚上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uchar  Vo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
DS18B20相关函数
***********************************************************************************************************/

sbit DQ = P1^0;                                 //ds18b20的数据引脚

/*****延时子程序:该延时主要用于ds18b20延时*****/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校准温度*****/
u16 check_wendu(void)
{
        u16 c;
        c=ReadTemperature()-5;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if(c<1) c=0;
        if(c>=999) c=999;
        return c;
}

//按键
sbit Key1=P3^0;                                 //设置键
sbit Key2=P3^1;                                 //加按键
sbit Key3=P3^2;                                 //减按键

  313. #define KEY_SET                 1                //设置
  314. #define KEY_ADD                        2                //加
  315. #define KEY_MINUS                3                //减

u8 Key_Scan()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key_up&&(Key1==0||Key2==0||Key3==0))
        {
                delay_ms(10);//10ms延时去抖动
                key_up=0;
                if(Key1==0)                        return 1;
                else if(Key2==0)return 2;
                else if(Key3==0)return 3;
        }
        else if(Key1==1&&Key2==1&&Key3==1)
                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void main (void)
{
        u8 key;
        Init1602();                //调用初始化显示函数
        LCD_Write_String(0,0,"SET T:00   E:000");  //开机界面
        LCD_Write_String(1,0,"NOW T:00.0 E:000");
        while (1)                        //主循环
        {
                key=Key_Scan();                //按键扫描
                yanwu=Adc0832(0);        //读取烟雾值
                wendu=check_wendu();          //读取温度值

                if(key==KEY_SET)
                {
                        Mode++;
                }
                switch(Mode)                //判断模式的值
                {
                        case 0:                //监控模式
                        {
                                Display_1602(yushe_wendu,yushe_yanwu,wendu,yanwu);  //显示预设温度,预设烟雾,温度值,烟雾值
                                if(yanwu>=yushe_yanwu)          //烟雾值大于等于预设值时
                                {
                                        Led_Reg=0;                  //烟雾指示灯亮
                                        Buzzer=1;                         //蜂鸣器报警
                                }
                                else                                        //烟雾值小于预设值时
                                {
                                Led_Reg=1;                  //关掉报警灯
                                }
                                if(wendu>=(yushe_wendu*10))          //温度大于等于预设温度值时(为什么是大于预设值*10:因为我们要显示的温度是有小数点后一位,是一个3位数,25.9°C时实际读的数是259,所以判断预设值时将预设值*10)
                                {
                                        Buzzer=1;                         //打开蜂鸣器报警
                                        Led_Yellow=0;                          //打开温度报警灯
                                }
                                else                                         //温度值小于预设值时
                                {
                                        Led_Yellow=1;                  //关闭报警灯
                                }
                                if((yanwu<yushe_yanwu)&&(wendu<(yushe_wendu*10)))          //当烟雾小于预设值并且温度也小于预设值时 (&&:逻辑与,左右两边的表达式都成立(都为真,也就是1)时,该if语句才成立)
                                {
                                        Buzzer=1;                         //停止报警
                                }
                                break;
                        }
                        case 1://预设温度模式
                        {
                                SelectPosition(0,5) ;                //指定位置
                           write_com(0x0d);                        //阴影闪烁
                                if(key==KEY_ADD)                //加键按下
                                {
                                        yushe_wendu++;                //预设温度值(阀值)加1
                                        if(yushe_wendu>=85)                //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85时
                                        yushe_wendu=85;                        //阀值固定为85
                                        LCD_Write_Char(0,6,yushe_wendu,2) ;//显示预设温度
                                }
                                if(key==KEY_MINUS)                //减键按下
                                {
                                        if(yushe_wendu<=1)        //当温度上限值减小到1时
                                        yushe_wendu=1;                          //固定为1
                                        yushe_wendu--;                //预设温度值减一,最小为0
                                        LCD_Write_Char(0,6,yushe_wendu,2) ;//显示预设温度
                                }
                                break;                         //执行后跳出switch
                        }
                        case 2:                        //预设烟雾模式
                        {
                                SelectPosition(0,12) ;                //指定位置
                           write_com(0x0d);                        //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if(key==KEY_ADD)                //加键按下
                                {
                                        if(yushe_yanwu>=255)        //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255时
                                        yushe_yanwu=254;            //阀值固定为254
                                        yushe_yanwu++;                         //预设烟雾值(阀值)加1,最大为255
                                        LCD_Write_Char(0,13,yushe_yanwu,3) ;//显示预设烟雾
                                }
                                if(key==KEY_MINUS)                        //减键按下
                                {
                                        if(yushe_yanwu<=1)                //当烟雾上限值减小到1时
                                                yushe_yanwu=1;          //固定为1
                                        yushe_yanwu--;                        //预设温度值减一,最小为0
                                        LCD_Write_Char(0,13,yushe_yanwu,3) ;//显示预设烟雾
                                }
                                break;
                        }
                        default        :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Mode=0;                        //恢复正常模式
                                break;
                        }
                }

        }

}

网友A(2021-04-14):
显示位置是否重复了,还有显示屏初始化有没有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位置是否重复了,还有显示屏初始化有没有成功

请问一下那该如何去改

网友C:
一是屏幕的初始化,二是显示界面的切换问题,这两个都要考虑,烟雾检测的个位数值乱飘,是否与你设置的采样率有关,把采样率降低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