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空比设置的50%方波出来的不对啊

楼主(2021-04-15):
求解惑

网友A:
这种情况就是产生PWM的两个参数:周期和脉宽的参数设置的问题,仔细查一下看看。

网友B:
没附程序,只能瞎猜,我估计你中断写的问题,中断写的不够简洁导致,你中断用自动重装模式会好很多。

楼主:
[code]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dang==0){w0=0;}
if(dang==1){count1++;if(count1<=1){w0=1;}if(count1>1){w0=0;}if(count1==4){count1=0;}}
if(dang==2){w0=1;}
我是这样写的

网友C:
这里改成

if(dang==1){count1++;if(count1<=2){w0=1;}if(count1>2){w0=0;}if(count1==4){count1=0;}}

网友D:
建议试用用定时器中断方式: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EA=1;
   ET0=1;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while(1)  //无限循环等待中断
       ;
}

// T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interrupt”
  WO =~ WO //输出引脚电平取反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网友D:
我在上面写的 “ T0中断服务函数” 漏了个花括号,应为:

// T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interrupt”
{
  WO =~ WO //输出引脚电平取反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上面写的 “ T0中断服务函数” 漏了个花括号,应为:

// T0中断服务函数:

好的谢谢

网友E:
人人学会单片机,PWM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820-1.html

网友D:
我在上面的解答,仍有个bug: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interrupt”  应改正为: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interrupt”
{
  WO =~ WO //输出引脚电平取反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网友F:
其实只要这样就是占空比50%了
while(1)
{
    P1=~P1;
    DELAYUS(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