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安卓APP控制+单片机315M/433M无线解码的十路遥控开关源码_学习型_成品

楼主:
手机控制由易安卓5.8编写的。
APP原理图与线路图由PADS9.5编辑。
一些调试工具由易语言编辑。

http://www.51hei.com/bbs/dpj-54638-1.html 单路
http://www.51hei.com/bbs/dpj-54161-1.html 四路
模拟315M/433M 2272解码程序
工作频率:72M
说明:10路继电器输出,10LED指示,1LED电源指示,1微动开关K1。
          按K1进入编辑模式,LED指示灯全亮。
          在编辑模式下 ,按下遥控器钮,LED1亮>>LED2亮>>....>>LED10亮>>全亮(此模式存储的遥控码是关闭所有的LED)>>退出编辑模式。
          在编辑模式下 ,按K1退出编辑模式或存储有效的遥控码。
          在编辑模式下 ,长按K1 (3S) 调整遥控模式。
          在正常模式下,长按K1 (3S) 删除所有存储的遥控码。
          在正常模式下 , 按下遥控器钮,及相应的LED.继电器亮灭。
注意: 同一条遥控码 在同一个LED上存两条,相当于亮了又灭,无动作。
优点: 能接收2262的1.2M-4.7M电阻编码,几乎所有的315M遥控器都兼容。
         由于定时读引脚,抗干扰能力强 ,和硬件解码距离无区别。

成品由洞洞板制作。
STM32选用STM32103C8T6最小系统开发板。
WiFI模块选用ESP8266 ESP-07,软件升级到V1.62版。
无线模块选用315M或433M超外差模块
3.3V选用DC12-DC3.3转换模块

/*******************************************************************************
*
* 软件功能:         遥控解码10# 主频72M
*
*******************************************************************************/
#include "stm32f10x.h"

//-----变量&常量定义-----
#define DaiMaTiaoSu_100  100    //遥控条数
#define YaoKongSu_5  10         //遥控码长度
#define Key_600  600            //长按键时间计数,3秒时间

u16 T2RL = 124*2-1;  //定时器重装值;
u8 ircode[9];               //[0-5]2次脉冲解码值                [6-8]解码最终值
u8 Tm1[50];          //0空位 1-24遥控码脉冲 25同步码 26-49第二次遥控码脉冲
u8 Tm_bz[]={ 31 ,156 ,114 ,134 ,2 ,16 ,8 };
//基准:0-1同步码时间范围,  2-3 同步码124a范围,  4-5 宽窄脉冲码4-12a范围,  6        宽窄脉冲

码中间值
//遥控码发射时钟=1a,   1M电阻:1a=31us 5M电阻:1a=156us
//由于stc89c52单片机中断时间内执行指令数少,只能到 1a=60us.用stc15fXX是1T模式(同时钟频率

下是89c52单片机6-12倍)————全兼容

u16 E2BiaoJi;              //Flash空位位置值
u8 ms =1;                         //防止误触延时&计数
u8 BJ_500ms = 0;     //解码值有效时间0.5S标记
u8 BJ_PulsrGood = 0; //脉冲读完标记
u8 BJ_Traversal=0;         //Flash遍历标记
u8 BJ_edit = 0;             //进入编辑标记
u8 BJ_KeyLong=0;           //长按键标记
u8 BJ_KeyShort=0;           //短按键标记
u16 Key_JiShu=0;           //长按键3秒计数
u16 JIBU=0;          //按键第几步标记
u16 LED_ZT=0;        //LED状态缓存标记

u32 Net_No=0;        //定时联网检测处理
u8 WiFi_200=0;             //200MS标记
u8 WiFi_OK=0;               //模块返回数据与比对值匹配标记
u8 WiFi_Hao;                     //返回消息的通道号
u8 Index;                         //比对值索引;
u8 WiFi_Step=0;      //模块启动执行到的步数

/*以下为WiFi模块接收处理函数*/
void WiFi_initial(void);                       //模块初始化流程
void WiFi_initial0(u8 dat,u8 Ten, u8 sx);//AT初始化流程_子程序
void WiFi_initial1(u8 dat,u8 Ten, u8 sx);//AT初始化流程_子程序
void Command(u8 *ptr, u8 len);           //命令的汇总处理,收到的数据格式
void AT_CIPSEND(u8 *ptr,u8 len);                     //AT命令组装并发送
u8 LED_state(u8 *ptr,u8 len);            //LED状态提取准备返回
void Check(u8 *ptr, u8 len, u8 Ten);     //位异或校验

/*以下为模拟2262解码调用函数 */
void Configuration_2262(void);//初始化
void BM_KeyLong(void);              //长按键处理_删除遥控码及处理遥控条码输出状态
void BM_KeyShort(void);                    //短按键处理_进入退出编辑模式,存储遥控条码等功能
void LED_add(void);                              //编辑模式下LED顺序累加
void Decoding(u8 add);              //脉冲解码 ,接收到脉冲编译成遥控条码
void BM_PulsrDecoding(void);       //脉冲解码>>接收到的两次编码比较>>接收的编码和防止误

触延时编码比较
void LED_KeyLong_State(void);      //LED长按键后的状态
void BM_Flash_Traversal(void);     //Flash中查找对应值
void LED_Mode(u16 add,u16 add1);         //LED动作程序,LED模式变换

/*************************************************
函数: int main(void)
功能: main主函数
参数: 无
返回: 无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复位和时钟控制配置72M
        GPIO_Configuration();          //初始化GPIO配置
        delay_init(SYSCLK_MHZ);        //SysTick定时器做为延时函数的初始化程序

(SYSCLK_MHZ=72)
        ConfigTimer_TIM2(124);               //定时器2配置 1ns
        ConfigTimer_TIM3(5);                 //定时器3配置 1ms
        USART1_Configuration(115200);  //初始化USART1配置
        IWDG_Init_1S();                //初始化独立看门狗时间:1S
        Configuration_2262();          //2622模拟解码初始化

        //printf("向串口输出字符串\r\n");
        while (1)
        {                                         //AT流程用
                UartDriver();                    //调用串口驱动 监测数据帧的接收 有命令

到达时
                if(WiFi_200)                     //200ms进入流程标记
                {
                        WiFi_200=0;                    //200ms标记
                        WiFi_initial();                                         //模块初始化&工

作流程
                        LED_KeyLong_State();                                   //LED在长按按

键下的状态
                }
                                                 //2262模拟解码流程用
                if(BJ_PulsrGood)                 //脉冲读完标记
                { BJ_PulsrGood=0; BM_PulsrDecoding(); }         //2622模拟解码用
                if(BJ_Traversal)                               //Flash遍历标记
                { BJ_Traversal=0; BM_Flash_Traversal(); }//Flash中查找对应值

                if(BJ_KeyLong)                                 //长按键标记
                { BJ_KeyLong=0; BM_KeyLong(); }
                if(BJ_KeyShort)                                 //短按键标记
                { BJ_KeyShort=0; BM_KeyShort(); }

        }
}

/*===============================================================================
  以下为AT控制流程
  ===============================================================================*/
/*************************************************
函数: void WiFi_initial()
功能: AT初始化流程  200ms进入一次中断标记进入
参数: 无
返回: 无
**************************************************/
void WiFi_initial(void)
{
        switch (WiFi_Step)           //第几步索引值
        {         //--------------------正常模式-入口---------------------------------
                 case 0:
                        WiFi_initial0(0,1,0);//AT就绪查询
                        break;
                 case 1:
                        WiFi_initial0(1,2,0);//关闭回显
                        break;
                 case 2:
                        WiFi_initial0(7,3,0);//启用多线程
                        break;
                 case 3:
                        WiFi_initial0(8,4,0);//启用服务器功能
                        break;
                 case 4:
                        Index=0; WiFi_Step=5;//比对值索引
                        break;
                 case 5:
                        if(Net_No++>1500)
      {Net_No=0; WiFi_Step=6; }//5分钟联网检测
                        break;
                 case 6:
                        WiFi_initial0(11,7,4); //查询网络连接信息
                        break;
                 case 7:
                        WiFi_initial1(3,13,4); //扫描当前可用的 AP
                        break;
                 //------------------------退出设置模式-入

口-----------------------------
                 case 10:
                        WiFi_initial1(0,11,0); //配置 ESP8266 SoftAP 当前参数,保存到

Flash
                        break;
                 case 11:
                        WiFi_initial1(1,12,0); //设置 ESP8266 Station 的 IP 地址,保存到

Flash
                        break;
                 case 12:
                        WiFi_initial1(2,13,0); //连接 AP,保存到 Flash
                        break;
                 case 13:
                        WiFi_initial0(9,0,0);  //重启模块
                        break;
                  //----------------连接临时AP后查询反馈-入

口---------------------------------
                 case 15:
                        WiFi_initial0(0,16,15);//AT就绪查询
                        break;
                 case 16:
                        if(BJ_edit)
                        WiFi_initial0(10,28,28);//查询指令连接AP情况
                        else
                        WiFi_initial0(10,0,0);//查询指令连接AP情况
                        break;
                 //------------------设置模式-入口-----------------------------------
                 case 20:
                        WiFi_initial0(0,21,20);//AT就绪查询
                        break;
                 case 21:
                        WiFi_initial0(2,22,20);//设置为AT工作模式
                        break;
                 case 22:
                        WiFi_initial0(3,23,20);//设置SoftAP配置
                        break;
                 case 23:
                        WiFi_initial0(4,24,20);//设置上电时动连接 AP
                        break;
                 case 24:
                        WiFi_initial0(5,25,20);//退出与AP的连接
                        break;
                 case 25:
                        WiFi_initial0(6,26,20);//设置DHCP,不保存到Flash,确保自动获取IP
                        break;
                 case 26:
                        WiFi_initial0(7,27,20);//启用多线程
                        break;
                 case 27:
                        WiFi_initial0(8,28,20);//启用服务器功能
                        break;
                 case 28:
                        Index=0;  WiFi_Step=29;//比对值索引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函数: void WiFi_initial0(u8 dat,u8 Ten, u8 sx)
功能: AT初始化流程_ 发往WiFi模块命令用
参数: dat-命令索引值 Ten—成功跳转值索引 sx=失败跳转值
返回: 无
**************************************************/
void WiFi_initial0(u8 dat,u8 Ten, u8 sx)
{
        static u8 WiFi_0[] = "AT\r\n";                                  //AT就绪查询
        static u8 WiFi_1[] = "ATE0\r\n";                    //关闭回显
        static u8 WiFi_2[] = "AT+CWMODE_DEF=3\r\n";                //设置为AT模式,保存到

Flash
        static u8 WiFi_3[] = "AT+CWSAP_CUR=\"AT-01\",\"12345678\",8,4\r\n";          //配置

ESP8266 SoftAP 当前参数,不保存到Flash
        static u8 WiFi_4[] = "AT+CWAUTOCONN=1\r\n";                //设置上电时自动连接 AP

,保存到Flash
        static u8 WiFi_5[] = "AT+CWQAP\r\n";                      //退出与AP的连接
        static u8 WiFi_6[] = "AT+CWDHCP_CUR=1,1\r\n";                          //设置 DHCP,不

保存到Flash ,确保自动获取IP
        static u8 WiFi_7[] = "AT+CIPMUX=1\r\n";                    //启用多线程
        static u8 WiFi_8[] = "AT+CIPSERVER=1,19730\r\n";          //启用服务器功能
        static u8 WiFi_9[] = "AT+RST\r\n";                        //重启模块
        static u8 WiFi_10[] = "AT+CIFSR\r\n";                      //查询本地 IP 地
        static u8 WiFi_11[] = "AT+CIPSTATUS\r\n";            //查询网络连接信息

        static u8 WiFi_fasong=1;   //命令发送标记
        static u8 JiShi=0;                     //命令发送时间计数
        static u8 WiFi_Len[] = { sizeof(WiFi_0)-1, sizeof(WiFi_1)-1, sizeof(WiFi_2)-1,

sizeof(WiFi_3)-1, sizeof(WiFi_4)-1, sizeof(WiFi_5)-1,
                                                                                sizeof

(WiFi_6)-1, sizeof(WiFi_7)-1, sizeof(WiFi_8)-1, sizeof(WiFi_9)-1, sizeof(WiFi_10)-1,

sizeof(WiFi_11)-1};
        static u8 * WiFi_Ptr[] = {&WiFi_0[0],  &WiFi_1[0],  &WiFi_2[0],  &WiFi_3[0],

&WiFi_4[0],  &WiFi_5[0], &WiFi_6[0],  &WiFi_7[0],
                                                                                &WiFi_8

[0],  &WiFi_9[0],  &WiFi_10[0],  &WiFi_11[0]};
        static u8 WiFi_syz[] = { 1,1,1,1, 1,1,1,1, 1,1,2,3 };  //WiFi模块收到数据比对值

索引

        Shi_LED2=0;
        Index=WiFi_syz[dat];//比对值索引
        if(WiFi_fasong)            //发送数据
        {  WiFi_fasong=0;  UartWrite(WiFi_Ptr[dat], WiFi_Len[dat]); }
        if(WiFi_OK)                       //比对成功返回标记
        {  WiFi_OK=0;  WiFi_fasong=1; JiShi=0;  WiFi_Step=Ten; Shi_LED2=1;return;}
        if(JiShi++>10)                  //超时认定失败
        {  WiFi_fasong=1; JiShi=0; WiFi_Step=sx;}
        Shi_LED2=1;
}

/*************************************************
函数: void WiFi_initial1(u8 dat,u8 Ten, u8 sx)
功能: AT初始化流程_ 发往WiFi模块命令用
参数: dat-命令索引值 Ten—成功跳转值索引 sx=失败跳转值
返回: 无
**************************************************/
void WiFi_initial1(u8 dat,u8 Ten, u8 sx)
{
        static u8 Zfc_0[]="AT+CWSAP_DEF=\"AT_01\",\""; //配置 ESP8266 SoftAP 当前参数,

保存到 Flash
        static u8 Zfc_1[]="12345678";
        static u8 Zfc_2[]="\",8,4\r\n";
        static u8 Zfc_3[]="AT+CWJAP_DEF=\"";           //连接 AP,保存到 Flash
        static u8 Zfc_4[]="XX0XX";
        static u8 Zfc_5[]="\",\"";
        static u8 Zfc_6[]="\"\r\n";
        static u8 Zfc_7[]="AT+CIPSTA_DEF=\"";          //设置 ESP8266 Station 的 IP 地址

,保存到 Flash
        static u8 Zfc_8[]="AT+CWLAP=\"";               //扫描当前可用的 AP
        static u8 WiFi_fasong=1;     //命令发送标记
        static u8 JiShi=0;                       //命令发送时间计数
        static u8 WiFi_syx[] = { 1,1,1,4 }; //WiFi模块收到数据比对值索引

        u8 WiFi1[60];
        u8 WiFi1_len=0;
        u8 WiFi1_TAN=0;

        Shi_LED2=0;
        Index=WiFi_syx[dat] ;        //比对值索引
        if(WiFi_fasong)              //发送数据
        {   WiFi_fasong=0;

                  switch(dat)
                        {
                                case 0: WiFi1_len=Add_Merge0(WiFi1,WiFi1_len,Zfc_0);

        //配置 ESP8266 SoftAP 当前参数,保存到 Flash
                                                                WiFi1_TAN= WiFi1_len;
                                                                WiFi1_len=FLASH_read_8

(FLASH_Address[2],WiFi1,WiFi1_len);//FLASH读出密码
                                                                if(WiFi1_TAN==WiFi1_len)
                                                                WiFi1_len=Add_Merge0

(WiFi1,WiFi1_len,Zfc_1);
                                                                WiFi1_len=Add_Merge0

(WiFi1,WiFi1_len,Zfc_2);
                                break;
                                case 1: WiFi1_len=Add_Merge0(WiFi1,WiFi1_len,Zfc_7);

        //设置 ESP8266 Station 的 IP 地址,保存到 Flash
                                                                WiFi1_TAN= WiFi1_len;
                                                                WiFi1_len=FLASH_read_8

(FLASH_Address[3],WiFi1,WiFi1_len);//FLASH读出IP
                                                                if(WiFi1_TAN==WiFi1_len)
                                                                WiFi1_len=Add_character

(WiFi1,WiFi1_len,'0');
                                                                WiFi1_len=Add_Merge0

(WiFi1,WiFi1_len,Zfc_6);
                                break;
                                case 2: WiFi1_len=Add_Merge0(WiFi1,WiFi1_len,Zfc_3);

        //连接 AP,保存到 Flash
                                                                WiFi1_TAN= WiFi1_len;
                                                                WiFi1_len=FLASH_read_8

(FLASH_Address[1],WiFi1,WiFi1_len);//FLASH读出账号
                                                                if(WiFi1_TAN==WiFi1_len)
                                                                WiFi1_len=Add_Merge0

(WiFi1,WiFi1_len,Zfc_4);
                                                                WiFi1_len=Add_Merge0

(WiFi1,WiFi1_len,Zfc_5);
                                                                WiFi1_TAN= WiFi1_len;
                                                                WiFi1_len=FLASH_read_8

(FLASH_Address[2],WiFi1,WiFi1_len);//FLASH读出密码
                                                                if(WiFi1_TAN==WiFi1_len)
                                                                WiFi1_len=Add_Merge0

(WiFi1,WiFi1_len,Zfc_1);
                                                                WiFi1_len=Add_Merge0

(WiFi1,WiFi1_len,Zfc_6);
                                break;
                                case 3: WiFi1_len=Add_Merge0(WiFi1,WiFi1_len,Zfc_8);

        //扫描当前可用的 AP
                                                                WiFi1_TAN= WiFi1_len;
                                                                WiFi1_len=FLASH_read_8

(FLASH_Address[1],WiFi1,WiFi1_len);//FLASH读出账号
                                                                if(WiFi1_TAN==WiFi1_len)
                                                                WiFi1_len=Add_Merge0

(WiFi1,WiFi1_len,Zfc_4);
                                                                WiFi1_len=Add_Merge0

(WiFi1,WiFi1_len,Zfc_6);
                                break;
                                default:break;
                        }
                        UartWrite(WiFi1, WiFi1_len);
        }
        if(WiFi_OK)                      //比对成功返回标记
        {  WiFi_OK=0;  WiFi_fasong=1; JiShi=0; WiFi_Step=Ten; Shi_LED2=1;return;}
        if(JiShi++>10)                 //超时认定失败
        { WiFi_fasong=1; JiShi=0; WiFi_Step=sx;}
        Shi_LED2=1;
}

/*************************************************
函数: void UartAction(u8 *ptr, u8 len)
功能: 串口动作函数,根据接收到的数据响应的动作
参数:  buf-接收到的数据帧指针,len-数据帧长度
返回: 无
**************************************************/
void UartAction(u8 *ptr, u8 len)
{
        static u8 cmd0[] = "+IPD,";      //收到数据标识
        static u8 cmd1[] = "OK";
        static u8 cmd2[] = "STAIP,\"";   //IP查询返回标识
        static u8 cmd3[] = "STATUS:5";   //查询网络连接信息返回标识
        static u8 cmd4[] = "+CWLAP:";    //扫描当前可用的AP返回标识
        static u8 LinS[] = "@@J000.000.000.000";
        u8 cmdLen[] = {  sizeof(cmd0)-1, sizeof(cmd1)-1, sizeof(cmd2)-1, sizeof(cmd3)-1,

sizeof(cmd4)-1};
        u8 *cmdPtr[] = {&cmd0[0],  &cmd1[0],  &cmd2[0],  &cmd3[0],  &cmd4[0]};
        u8 LinS_Tem = 3;
        u8 FanHui,i;

        if (len >= cmdLen[Index])  //首先接收到的数据长度要不小于对比值长度
        {
                FanHui=Compare(ptr,len,cmdPtr[Index],cmdLen[Index]);
                if (FanHui>0)            //查找到匹配值
                {
                        switch(Index)
                        {
                                case 0: Command(ptr, FanHui);  //数据进一步处理
                                break;
                                case 1: WiFi_OK=1;
                                break;
                                case 2: WiFi_OK=1;                                  //IP

查询进一步处理
                                        for (i=0; i<16; i++)                        //返

回临时IP值
                                                                { LinS[LinS_Tem++] =

ptr[FanHui++]; }
                                                                AT_CIPSEND

(LinS,LinS_Tem);
                                break;
                                case 3: WiFi_OK=1;
                                break;
                                case 4: WiFi_OK=1;
                                break;
                                default:break;
                        }
                }
        }
}

/*************************************************
函数: void Command(u8 *ptr, u8 len)
功能: 收到数据处理  数据格式; +IPD,0,15:@@AAT_00
参数:  ptr-待处理数据  len-处理的起始位
返回: 无
**************************************************/
void Command(u8 *ptr, u8 len)
{
        static u8 Zfc_0[]="AT+CWJAP_CUR=";
        static u8 Zfc_1[]="\r\n";
        static u8 Zfc_2[]="-err";

        u8 HuiDa[60];                       //回答字符串
        u8 HuiDa_len = 0;      //回答字符串位置
        u8 GeSu;                                       //到达数据长度
        u8 Ten;                //特定标记位置
        u16 i;
        u32 Det;

        //计算校验值位置与数据长度-------------------
        if ( ptr[len+3]==':' && ptr[len+4]=='@' )
        {
                Ten=len+5;           //定位命令字位置
                GeSu =ptr[len+2]-48; //计算收到数据长度
        }
        else if (ptr[len+4]==':' && ptr[len+5]=='@' )
        {
                Ten=len+6;                  //定位命令字位置
                GeSu =(ptr[len+2]-48)*10;
                GeSu =GeSu+(ptr[len+3]-48); //计算收到数据长度
        }
        else
        return;
        if(GeSu<3)                //收到数据长度不够
        return;

        //校验数据正确性-----------------------------
        ptr[0] = ptr[Ten];              // ptr[0]作为临时变量使用,存放收到的校验值
        Check(ptr, Ten, GeSu);    // 计算校验值
        if(ptr[0] != ptr[Ten])          // 收到的校验值与计算的校验值比对
        return;
        //5分钟联网检测-----------------------------
        Net_No=0;
        //发送数据命令头部组装-----------------------
        Ten++;                                                  //移到命令位
        GeSu=GeSu-3;                                //去除3位标识位
        WiFi_Hao=ptr[len];              //保存收到数据的通道号,发送数据用这个通道
        HuiDa_len = Add_character(HuiDa,HuiDa_len,'@');      //待发送数据组装
        HuiDa_len++;                                         //校验值位
        HuiDa_len = Add_character(HuiDa,HuiDa_len,ptr[Ten]); //待发送数据组装
        if(ptr[Ten]=='A')                                        //LED状态消息处理
        {
                if(ptr[++Ten]=='0') ptr[0]=0; else ptr[0]=1;       //ptr[0]作为临时变量

……………………

网友A(2021-04-15):
上张实物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