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O口使用

楼主(2021-04-15):
我用STM32的PG15在画板子是用了其他用途,但是核心板买回来发现PG15这个IO口已经用作核心板上的一个LED灯了,请问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1 改程序 改到其它IO
2 把开发板LED的限流电阻拆掉呀

网友B:
换个IO口不就行了

网友C:
led並不會影響io的高低電平,如果設計ADC,Uart或其他用途,可將原來LED與MCU改成跳綫形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