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传感器采电阻式传感器的数据采集

楼主(2021-04-15):
太阳能传感器采电阻式传感器:   四档水位采集,内置30K 10K 10K 10K 电阻 。
  本人实验过放到水里电阻会慢慢变大,直到变到60K以上,如果靠水导电测量电阻实现不了液位采集,所以不知道使用单片机用什么原 理稳定采集液位值! 各位大牛看看有什么方法:

网友A:
1.太阳能热水器很多都是利用水中电阻导电,一根50厘米硅胶,每隔一段有金属导体,阻值不一样。
2.有的电梯利用大量红外对管检测有没有人通过电梯门,那么水位也可以利用这原理,一根很长的垂直的玻璃管,里面有个小浮球,当浮球到红外对射管时,红外光被挡住,此时就知道水位在哪里。
3.还可以利用电容电感产生振荡,例如洗衣机水位开关原理。
4.如果空间允许还可以用雷达测距,超声波测距,水面放浮力板即可。

网友B:
没弄过,为啥不能像车的油箱传感器,就是浮子连着一个电位器显示液位呢?

网友C:
水位传感器有很多 开关式 电容式 超声波式 压力式比较常见 但我没想出来你那么弄电阻有什么意义 与其不同位置用不同阻值的电阻 干嘛不直接用开关

我个人更喜欢用非接触的水位传感器 感知电位变化总是需要电极 多数电极在水里都会有问题 比如腐蚀或者附着物

具体要看用在什么位置 水桶里 可以改造结构的话 用浮伐最简单 透明捅用光反射也比较好 金属且密闭又垂直的容器 可以用压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弄过,为啥不能像车的油箱传感器,就是浮子连着一个电位器显示液位呢?

也不是不行 我觉得油浮子有几个问题 第一是在水里效果不一定行 水里长时间使用有附着物 汽油是溶剂 一般没这问题 第二汽油有润滑作用 燃油泵就是用汽油润滑和降温的 水没有 总是磨恐怕碳膜受不了 还有 油箱一般是扁平的 对于水箱来说量程太短了 而如果只针对水位 又显得太复杂了 即便量程正合适 通常油浮子是根据油箱形状订制的阻值差 并不是线性的 用在水箱上反应水位也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弄过,为啥不能像车的油箱传感器,就是浮子连着一个电位器显示液位呢?

这样做就是为了,省去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太阳能热水器很多都是利用水中电阻导电,一根50厘米硅胶,每隔一段有金属导体,阻值不一样。
2.有的电梯 ...

你的第一个,是对的,他的结构我也拆开看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单片机用什么方法采集稳定的液位值?

网友D:
我感觉需要一点点技巧去完成

比如可以用机械结构加可调电阻方式实现
比如旋转式的可调电阻
推拉式的可调电阻

网友E:
设计中适用的传感器类型包括电容式液位传感器,机械杠杆触发的可变电阻传感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需要一点点技巧去完成

比如可以用机械结构加可调电阻方式实现

主要是电容太灵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中适用的传感器类型包括电容式液位传感器,机械杠杆触发的可变电阻传感器等。

那就是可变电阻传感器,可是从没有接触过,才过来麻烦各位大神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复,如果距离近的可以吃个饭,距离远的只能用感谢来报答大家了【抱拳】